大家来帮我看下这个四轴飞行的声音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14-10-27):
低空没风的时候都挺正常,但是飞高了风大的时候就有这种声音,而且晃得很厉害,大神们看下是不是不正常?http://www.tudou.com/v/YYCwPbsurT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配置如下:
异形折叠590mm机架
朗宇v3508 580kv;
APC1238桨;
naza lite飞控带GPS;
4s8000mah电池
云台 鹰眼等加起来整机质量2.3kg;

网友A:
像是云台抖动吧,不像电机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云台抖动吧,不像电机发出来的

是机架抖动太厉害了导致云台跟着晃?

网友B:
你这个配置全负载用4s8000mah电池;能飞多久呢?

网友C:
配点重,看看无风低空会不会有这种声音。
某些电机和桨匹配的时候会在特定的一个或几个转速的时候出现这种声音。

网友:
什么地方有间隙,共振了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置全负载用4s8000mah电池;能飞多久呢?

23min左右,到3.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点重,看看无风低空会不会有这种声音。
某些电机和桨匹配的时候会在特定的一个或几个转速的时候出现这种 ...

用4S5000,4S8000,4S10000在低空飞都挺好,也不晃,但是飞高了风大就会这样,会不会是云台的问题?我感觉云台俯仰的功率是不是太大了,用手去扳动的时候感觉有振动,而且电机比横滚的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S5000,4S8000,4S10000在低空飞都挺好,也不晃,但是飞高了风大就会这样,会不会是云台的问题?我感觉 ...

那就不是电机和桨的问题……

网友(2015-02-19):
楼主的飞控用在异形上x模式掉高严重不

网友:
电机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