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前辈们 精灵2V和2 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27):
请问 前辈们 精灵2V和2 具体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 前者是5.8G 后者是2.4G

网友:
5.8G的是  FC40
玩P2的多些  喜欢改装就玩P1相对稳定炸鸡少

楼主:
楼上朋友 P2  P1 是什么? 精灵2V不是FC40

网友A:
p1(2.4的控)稳定,DIY起来对动手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fc40(5.8的控)说不出123,因为真不知道能说它什么
p2(2.4的控)方便,配套的配件多,相对p1个人感觉不够稳定
2v(5.8的控)没有云台是个鸡肋,摄像头拍照还马马虎虎,摄像就一塌糊涂
2v+(5.8的控)方便实用,满足大部分玩家的需求,不过干活的话最少还得p2 DIY之后

以上都是个人看法,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2.4的控)稳定,DIY起来对动手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fc40(5.8的控)说不出123,因为真不知道能说它什么
...

p1=phantom=精灵1

FC40=phantom FC40=无解

p2=phantom2=精灵2

2v=vision=会飞的照相机

2v+=vision+=会飞的摄像机

网友:
建議還是官網比較清楚!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哦!

网友:
簡簡單單的示意圖

网友:
简单说2V挂有蛋,2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