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M9X2接收机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10-27):
前辈们看看这个接受怎么修理,,,,晶体可以再别的接受上用,但是这个接受不知怎么在通电的时候油门通道看见有反应,突然的动一下然后所有通道没反应   ,不知道怎么检查毛病,,请高手们指点小弟,,这里多谢了

网友A:
你的故障问题没详细说清楚,油门舵机不工作时其它通道是否正常,还是怎样?请把故障的出现描述清晰,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格式调乱啦?PCM格式或PPM格式换一下试试。另外换一下晶体看看。

网友:
接收晶体通用。

网友C:
不知LZ能不能确定晶体没用错。JR的晶体是和Futaba的不兼容的,另外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晶体貌似也不一样。这种现象看起来更象是接收机没有接收到来自发射机的信号,而不是接收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LZ能不能确定晶体没用错。JR的晶体是和Futaba的不兼容的,另外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晶体貌似也 ...

确定晶体不会有错,应为以前的设置什么的都没变,,就是放了几天再用就不对了,遥控开机,,然后接通接收机电源,只看到一通道的舵机有一点反应然后就没反应,,,开电源的时候别的通道没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格式调乱啦?PCM格式或PPM格式换一下试试。另外换一下晶体看看。

格式没错,,SPCM,换了晶体还是一样没法应,,但是把这个上面的晶体换道别的接收机上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故障问题没详细说清楚,油门舵机不工作时其它通道是否正常,还是怎样?请把故障的出现描述清晰,谢谢! ...

就是放了几天再用就不对了,遥控开机,,然后接通接收机电源,只看到一通道的舵机有一点反应然后就没反应,,,开电源的时候别的通道没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LZ能不能确定晶体没用错。JR的晶体是和Futaba的不兼容的,另外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晶体貌似也 ...

晶体没错

网友A:
看来电源和晶体-对频都有可能,其次也有可能哪里接触不良。仔细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电源和晶体-对频都有可能,其次也有可能哪里接触不良。仔细检查吧!

这种不用对频,是PCM的。

网友D:
晶体没坏,接收机出问题了,找人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没坏,接收机出问题了,找人修吧。

老前辈  开始就是一个人在折腾,哎怎么找人修啊 ,能介绍个吗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正好有个变频版的77S要出,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正好有个变频版的77S要出,考虑吗?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