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楼主(2014-10-27):
刚到货鹰眼1+AV线接错烧了开不了机,图传发射正负不小心触碰断路烧了.要奔溃痛苦了

楼主:
上天的惩罚

楼主:
还能修吗?

网友A:
略坑的样子。。。

网友B:
LZ够背的  鹰眼啥时长得跟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够背的  鹰眼啥时长得跟狗一样。。。

鹰眼1+是仿狗3的吧,云台都是通用的

网友C:
好在便宜不能保就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略坑的样子。。。

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图传的问题好长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换乱之下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在便宜不能保就再买

还需要在多一点勇气,只能说FPV暂时失败告终了

网友D:
图传发射正负不小心触碰断路应该不会烧图传吧

网友:
还好烧的不是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发射正负不小心触碰断路应该不会烧图传吧

12v输出端短路直接一颗小电容冒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貌似其他部件好还

楼主:
可能是这样接线烧了,用万能表测量第4第6电压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图传的问题好长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换乱之下的后果

对待贵的组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我昨晚刚刚烧了一个机械臂舵机,一不小心接到3s电池输出端(话说我那块板子12v输出和5v输出很近捏),然后一顾白白的魂魄从舵机里悠然冒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输出端短路直接一颗小电容冒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貌似其他部件好还

哦。是的。好想是电感,到修手机的地方去换一个。你的鹰眼摄像机应该没有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的。好想是电感,到修手机的地方去换一个。你的鹰眼摄像机应该没有坏吧?

准备返厂检测,开不了机,也可能是质量有问题,最后挂掉的时候,发烫厉害,而且那时候是没有接线的情况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待贵的组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我昨晚刚刚烧了一个机械臂舵机,一不小心接到3s电池输出端(话说我那 ...

慌乱之下的后果,弄的时间长了,头脑总会忽略莫些后果,

网友:
估计你是鹰眼反厂维修第一人

网友E:
确实有点悲催啊,还好楼主解决了,下次小心了

网友F:
1+是5V的,你用12 肯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是5V的,你用12 肯定烧
意外的事情难说,犯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