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50/570级别(三个月没炸机,开始手贱)(话说480大桨哪点小事)

楼主(2014-10-27):
三个月没炸鸡(480级)了,自我感觉不错了。又开始手贱了。鉴于水平还是有限,就不感碰二手区的700级(一年不炸鸡再想这个)了。
想来想去还是定位在550或570吧。 500级别就算了,太练习机了。与480比提升不大。
初步看,打算是550L X5 或 SAB570.

(前题是,手头也没什么配件,只有接收和VBAR)

自已觉得三个鸡都有点长短

550L
1. 重
2. 原配电调不怎的(升EDGE120A,ICE120A不能用VBAR定速)
3. 不喜欢Gpro (用手头的Vbar吧)
4. 头罩太丑。。配件贵。
所以得出掉电调和三轴。

优点是,精度应该不错,舵机无刷,脱了头罩样子还可以。

X5
1. 机身也太老了。。(脱了头罩,就一老太婆。魔友这样形容。。)
2. 电调也得换 (还是喜欢EDGE120A)
3. 电机也要升级(4025不夠爆)
4. 黄V现在得花钱升Pro (就用手头的VBar pro得了)
所以得出掉电调,电机和三轴。

优点是,好飞公认,头罩多样,开始有富厂件了。

SAB570
1. 不喜欢有皮带传动的设计
2. 精度不知如何,配件最贵。。

优点是,带出去飞比较帅气,电装自配不用出二手了。。

最后是有点纠结6S电池,这级别还用6S电有点。。。容量大了重,C数大了贵。
都用EDGE 120了,要不要用12S电?改600大桨尾管?? 估计配平有点问题。。配好了性能应该比600好。

大家给点意见。。。。

----------------------------------------------------------------------------------

最后我承认我是凤凰控, 之前都是用EDGE的

还有,很多新人会问,便宜的与贵的大桨有什么区别。。。 看图吧

60度透露

网友:
唉😔可惜我都没有一架直升机啊。

网友A:
我最近也上了550级别,选的x4II. 改x5尾管和浆夹!感谢论坛二手朋友出的9新空机和浆夹!

网友:
推荐你入570骚,精度好

网友:
550L厂家肥瘦搭配卖猪肉,止步。
X5摔一下比700还疼一个月,止步。
570电池不上不下,止步。

网友:
个人倾向除了X5都好

网友:
入魔两月多的 入700的飘过  现在700练习倒飞中

网友:
KDS AGILE 5.5  个人挺喜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上了550级别,选的x4II. 改x5尾管和浆夹!感谢论坛二手朋友出的9新空机和浆夹!

+1

网友:
选蛋疼好了,考虑到摔 都一球样!

网友B:
上到550以上哪台摔了都是一个结果,话说X5的副厂件无非就是脚架,尾管,垂尾,能省几个钱哟,既然上大机,就踏踏实实的飞?机器没有故障的话几百起落都不成问题,话说550级别上个120电调太浪费,而且占地方,550L比较厚重沉稳,电装不差,90A确实小了些;X5机身虽老,但那都是借口,轻快的它取决于那宽窄的机身,当然X5炸下来,这个窄机身你懂的,SAB570除了騒皮带安静些还有什么优点?精度来说,550>X5=SAB570.

网友:
上550L把,只要你电装不拆封,我全收

网友:
550L占优势,凤凰控也别这样么,120a电调装上去,还得整个接收电吧?

网友:
好多的桨啊

网友:
结构哪来的新旧之分,只有设计合不合理,材料强度够不够一说。。。

网友:
X5 空鸡2880其他另配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到550以上哪台摔了都是一个结果,话说X5的副厂件无非就是脚架,尾管,垂尾,能省几个钱哟,既然上大机, ...

分析得很有道理。机身我是偏向550L的.
120A大家都觉得大了。EDGE 80A HV刚好能够得住730MX。看来80A 加单独BEC 合理点。

网友:
唉,搬凳子观望楼主,
我也在看飞机,不过说实话,这里面3个,x5最便宜。550L要贵1400。够x5修一次了。。。。这个。。。大飞机肯定都是不拿来炸的
炸的时候肯定保护不好。一般都大修,所以。。除了高草保护,我觉得一般还是看飞机性价比,毕竟精度不那么高可以调。差不到好多。

网友:
选蛋疼好了啊。。。X5不是有空机吗?你都不认识,还给什么意见。。。。。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