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天地飞7控斜上斜下是上下怎么调呀?

楼主(2014-10-27):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回复出厂设置就 上下是斜上斜下 ,别的舵方向都正常,有的时候乱调一气偶尔会好,但是这次是无能为力了,求老鸟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好
一回复出厂设置就 上下是斜上斜下

这里说的情况是在监视器中各通道不在中立点、还是各通道舵机的舵角不在中立点。
可以联系我们售后或技术支持,解答您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里说的情况是在监视器中各通道不在中立点、还是各通道舵机的舵角不在中立点。

都在中位,就是说你想把飞机往上拉的话,控制杆的左斜下才能两个舵机同时做动作,也不知道我说的明不明白。

网友A:
是不是说 你需要的是两个通道一起动。但垂直打只会是一个通道动、只有到左右两侧才会连动对不。
如果说面说的理解正常的话 那是你没有开启混控,垂直打摇杆是一个通道动。理解错了的话请联系技术支持135305297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 你需要的是两个通道一起动。但垂直打只会是一个通道动、只有到左右两侧才会连动对不。
如果说面 ...

好,晚一些调试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看来广大中小学生加强语文学习是对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