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小齿盘 传动齿问题 请教!

楼主(2014-10-27):
周6我朋友帮我装好空机 周日我自己把电装装好  下午试飞的时候 到了现场 发现小齿盘的传动轴齿 不对劲  发上图片 大家看看是不是正常的呀!

感觉传动齿精度太差,变形严重,我的还是新飞机呀。。。。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啊

齿轮的每个齿不一样大小……  有的稍微宽些,有的要深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的每个齿不一样大小……  有的稍微宽些,有的要深些……

飞行没有什么不妥的情况下多飞几个起落再看看咬合怎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没有什么不妥的情况下多飞几个起落再看看咬合怎样咯

恩,好的,新东西就这样,瞬间就不放心X3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的,新东西就这样,瞬间就不放心X3了

不过不管怎样都要安全飞行,检查清楚,但是最近x3都有点小瑕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不管怎样都要安全飞行,检查清楚,但是最近x3都有点小瑕疵啊

先把伞齿配件买了,飞几个起落悬停看看,不行就换了,感谢

网友B:
把前伞齿的间隙再调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前伞齿的间隙再调大一点。。。

好的,我试试,感谢

网友:
看起来有点变形

网友:
新机的各个机械部位都需要磨合的,就和新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的每个齿不一样大小……  有的稍微宽些,有的要深些……

还真是,如果是铁的的话,没理由出现这个情况啊。

网友:
确实是有点变形哦~~~

网友C:
可能太紧了。
他咬合比较紧,齿盘的精度又不够。比如浪的,然后你飞的时候,相互挤压,已经变形,如果速度快,或者飞一段时间
产生虚位,可能磨的更厉害。建议4.5个电就检查,或者买配件重新装一次。x3精度不是那么好。只是比飞越这些好,比
雅拓还是差点,所以得来回装,新飞机建议自己装,比较摸的清楚,多拆装几次。10来个电之后,应该可以放心飞了。个人建议哈。祝爽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太紧了。
他咬合比较紧,齿盘的精度又不够。比如浪的,然后你飞的时候,相互挤压,已经变形,如果速度 ...

感谢,准备拆了,重新装

网友:
可能是大锥齿轮座上的反牙螺纹松了,导致大锥齿轮向上移动,把小锥齿轮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