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请问下,OS55HZ 曲轴的螺母,是什么规格的,,懂的说下

网友A:
曲轴上面哪里来的螺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轴上面哪里来的螺母的?

指的肯定是外面那颗固定风扇座的螺母

网友B(2015-05-28):
不太清楚,好像和其它品牌机器上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好像和其它品牌机器上通用。

昨年的贴你今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