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FT 有玩过的吗?

楼主(2014-10-27):
3.15版的,尝试多次,和官方介绍不是一回事啊~~~

左右大打杆,jiji原地旋转,漂移个毛啊~~~~

有搞定的吱一声,谢了~~

没玩过的,就别发表各种猜想了~谢了~

楼主:
自沙~最后搞个定高,拉个花,过把干瘾~~真没劲~~~

网友:
◾用户直接控制Yaw和Pitch,但是Roll是由自动驾驶仪控制的。 如果使用美国手的发射机,可以非常方便的用一个控制杆来控制的飞行器

网友A:
这个模式固定翼比较实用,多轴的话要在飞行中才行,飞就一定要向前飞或者向后飞,只操纵付翼,然后自旋会跟着你一起自动转,飞机倾斜角度根据飞行速度自己调整,没啥实际用途

网友:
好眼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式固定翼比较实用,多轴的话要在飞行中才行,飞就一定要向前飞或者向后飞,只操纵付翼,然后自旋会跟 ...

貌似你玩过?请问:
“一定要向前飞或者向后飞“ 怎么”操纵付翼“?

说好了,没玩过就别猜,我字体太小了?

网友A:
当然玩过,比如说美国手,右手控制升降的同时,在左右控制就好啦,左手只控制高低就行了,这个模式一定要往前飞的时候才有用,左手的自旋就不需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玩过,比如说美国手,右手控制升降的同时,在左右控制就好啦,左手只控制高低就行了,这个模式一定要往 ...

嗯,谢谢答复,问两点:

1、美国手,右手45度打杆,怎么没用?有什么参数需要调吗?

2、可以加无头吗?

网友B:
混合模式本来就是用一只手操控  只有yaw和pitch  ..油门是定高..你就当再空中开车好了..有没有漂移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合模式本来就是用一只手操控  只有yaw和pitch  ..油门是定高..你就当再空中开车好了..有没有漂移的感觉了 ...

pitch没用,大师~~

网友A:
要先前推,推的同时左右打杆

网友A:
无头理论上GPS只要能定位,任何模式都可以无头的,这个模式我没试过,不过定高,自稳我都试过无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tch没用,大师~~

没办法..你总不能让多轴直接默认往前飞吧..那切换这模式不一下死一堆...这个模式说白了就和在地面开车是一样的...你只能前进后退然后左转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前推,推的同时左右打杆

说好了45°,我字体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头理论上GPS只要能定位,任何模式都可以无头的,这个模式我没试过,不过定高,自稳我都试过无头

纠正一下,超级才要。n多人都像你这要说~
官网说漂移也要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你总不能让多轴直接默认往前飞吧..那切换这模式不一下死一堆...这个模式说白了就和在地面开车是 ...

ROLL 同时 PITCH 知道的,就是现在不PITCH,就YAW,大师~~

网友A:
对,超级才要,一般我都只用超级,很少用简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超级才要,一般我都只用超级,很少用简单模式

漂移应该是很爽的模式,怎么说没意义呢?

网友A:
你飞飞就知道了,混合模式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飞就知道了,混合模式比较爽

就是飞不成功才问
用超级+定高,不爽~太慢~
3.15取消那个劳什子混合了,自己随便混~~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LL 同时 PITCH 知道的,就是现在不PITCH,就YAW,大师~~

.....这么高级..自稳模式下你是左手yaw和油门吗

网友A:
混合在3,2里面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级..自稳模式下你是左手yaw和油门吗

美国手,左手yaw失效~~,您没玩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在3,2里面有啊

刚升级到3.2,没看到,您哪个版本?共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国手,左手yaw失效~~,您没玩过啊?

开漂移模式以后右手摇杆控制yaw和pitch 左右摇杆就一个油门..左右拨动没效果的..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漂移模式以后右手摇杆控制yaw和pitch 左右摇杆就一个油门..左右拨动没效果的..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说左右,没说左手左右,教程看过的......

没玩过谢了,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左右,没说左手左右,教程看过的......

没玩过谢了,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一直有玩那个模式啊..不知道你再纠结什么

网友A:
3,2一直都有啊,POS hol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一直都有啊,POS hold啊

希望共享贵版本~~

网友:
怎么共享啊?

楼主:
截个图吧~带版本号的...

我不准备刷~

网友:
出差中,下周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