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酸的SU-27试飞路

楼主(2014-10-28):
因为身边没有玩航模的朋友、在电视看到后买来KT板,和配件自己做的、用的华科尔7的遥控器、因为是英文显示的、所以遥控器设置都鼓捣了3天、终于把各机构都连接准确.能够正常运转了、拿到室外却飞不起来,油门到底扔出去、结果5m之外一头栽地上、机头有点碎了、拿起来扶正、把起飞角度调高了些又飞、又栽了、机身中部断裂、只好回去粘了、回来多方了解才知道是螺旋桨安反了、重新安装后隔天又出去飞、在查看舵机电机运转是否正常时发现电机大油门就停了、因为不知道还是多试了几次、后来2200ha的电池过放报废啦、之后买了个1500ha的、能飞起来了、但是飞起后转弯就会机头朝下栽下来、连续6次啦、都换3个机身了、每次都是高度够了之后平飞时转弯就一头栽地上!泪啊

网友:
慰问了,不要灰心。

网友:
无数次心酸可以换来一次的激动,继续努力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
想起我多年前的入模之路,不也是如此吗!入模是不归路,还有很多的想不到问题在等着你呢!我的意见是新手还是从小塞开始吧,不要飞高速飞机机型,那样就不会灰心的,相信我没错的!!!!!!!!就是多练习模拟器吧!在完全保证你无摔机的情况下再飞模型飞机!!!!!OK

网友:
补充一句,你挺逗的

网友:
恭喜炸鸡,说明你成长了

网友A:
转弯就掉下来,是不是你的舵面通道设置错了,要v尾混控的哦,拍个舵机动的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再努力一把就好了

网友:
我的飞机也是坏了几次之后就不高兴再修了。干脆玩玩模拟器,过过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就掉下来,是不是你的舵面通道设置错了,要v尾混控的哦,拍个舵机动的视频给大家看看

好、有空上视频让前辈们给我看看

网友:
一个人单飞的话,多玩玩模拟器,能有效的减少你炸机的费用。

网友:
估计没练模拟器,我练了模拟器还炸了5架呢,现在终于可以爽飞了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过程。没有心酸,哪里来的满足。其实修飞机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凤凰模拟器上的飞机转弯是很神奇的不掉高度和速度的,但是真实情况不是这样,转弯角度过大机头会掉的很严重。当我刚换RF模拟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区别,现在已经习惯性的转弯的时候注意高度和速度了。

网友B:
想問大大的控是华科尔7還是7E,如果是7E要破解,否則距離很短,會失控,破解後距離就有600m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大大的控是华科尔7還是7E,如果是7E要破解,否則距離很短,會失控,破解後距離就有600m以上了。

是7啊、老火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有空上视频让前辈们给我看看

前辈所说V尾混控是不是 操作舵机时左右舵机会相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