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有轻微的自旋,求大神鉴定原因

楼主(2014-10-28):
之前没有问题,后来装了400MW的图传,图传安装在脚架上,机架是飞跃650,,最近发现机器起飞后会像装图传脚架的那个方向缓慢旋转,图传是5.8G的,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马桶效应啊,把GPS朝向往相反方向旋一点试试看。

网友B:
一般是GPS的概率高

网友C:
是不是电机没水平啊

网友:
调水平,调重心,调桨,然后再看飞控

楼主:
正在测试,多谢大神们的指点,马桶效应应该不是,我之前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马桶效应啊,把GPS朝向往相反方向旋一点试试看。

刚又扭了一点还是不行,看来不是马桶效应啦,没装图传之前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机没水平啊

我有水平仪,可是先装上电机就用不了水平仪了,之前就纠结了好久,现在只有目测水平了,大神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GPS的概率高

GPS的话我之前测试了很多次都没有问题,会自旋也是这两天才发现的,每次都是一个方向每次出现都需要手动修正,但是治标不治本。。。

楼主:
刚回来,放几张图片,继续求大神帮我分析下找下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水平仪,可是先装上电机就用不了水平仪了,之前就纠结了好久,现在只有目测水平了,大神有好的建议吗 ...

目测从电机板看机身上板水平不  不水平就弄过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目测从电机板看机身上板水平不  不水平就弄过来试试

还有你校准电调油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马桶效应啊,把GPS朝向往相反方向旋一点试试看。

什么是马桶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马桶效应

这是原帖 “请大家注意马桶效应!居然是马桶效应!!!!感谢《吖龙》兄弟!”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582&fromuid=2246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校准电调油门了吗

校准了  机器都飞了2个多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