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j

楼主(2014-10-28):
H四轴
飞控 Naza-M Lite
4288电机   30A电调   15寸桨
前几次起飞都没有问题,飞过了三次。可是昨天开始,一起飞就向左旋转,不是很快。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佬们给与帮助,一个检查那些东西?叩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检查一下桨叶电机的水平度,飞机的重心是否平衡·

网友B:
大疆说得对,有电机不水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检查一下桨叶电机的水平度,飞机的重心是否平衡·

我都用水平珠调试过了!!!我也装过几个多轴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应该检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说得对,有电机不水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问题,还会有那些问题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问题,还会有那些问题啊??谢谢

你好!确认机架桨叶水平,重心位平衡,可以尝试把左右电机调换一下··GPS相对重心的XYZ轴数据需填写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问题,还会有那些问题啊??谢谢

再试试GPS适当旋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试试GPS适当旋转角度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确认机架桨叶水平,重心位平衡,可以尝试把左右电机调换一下··GPS相对重心的XYZ轴数据需填写正确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确认机架桨叶水平,重心位平衡,可以尝试把左右电机调换一下··GPS相对重心的XYZ轴数据需填写正确 ...

dij技术,要是电机问题,会出现什么的状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j技术,要是电机问题,会出现什么的状况?谢谢

你好,如果是4轴的话·某一电机出现丢步或停转,会出现间隙抖动或者摇晃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是4轴的话·某一电机出现丢步或停转,会出现间隙抖动或者摇晃现象

谢谢你,电机送厂检修保养,回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