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玩多旋翼,请大家推荐下六轴机架

楼主(2014-10-28):
新人先报道下哈,之前玩固定翼,因为对场地要求高,只能在老家过过瘾,这已经一年木有动过了,周边没场地。
本来想考虑精灵2,但手里已经有华科尔D10的遥控,接收等配件,不想浪费了。所以想自己动手组装一台六轴算了,也算是一种乐趣。
想请大家推荐一款六轴的机架,1K以下应该有得选吧。谢谢啦!

网友:
那就飞越机架吧,能用

网友A:
玩多轴要么航拍,要么穿越。不搞这两样,可玩性肯定不如固定翼。1K以内的6轴配是有的配,关键是你配这么低端的6轴没意义啊,还不如搞个小四轴玩穿越。我现在回想自己的多轴之路就是走的太过坎坷了,如果航拍自己玩玩的话,就买精灵,又方便携带又省不少折腾的事儿,况且飞行时间也长,拍的效果也还过的去。如果玩特技飞行什么的,就搞小四轴,玩玩穿越什么的,也能有乐趣。

楼主:
好的谢啦!我看一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多轴要么航拍,要么穿越。不搞这两样,可玩性肯定不如固定翼。1K以内的6轴配是有的配,关键是你配这么低 ...

总结的很到位,过来人啊

网友A:
LZ抱歉啊,我刚才没看仔细。你说的是1K以内的机架,我还以为说的是整套呢。那选择的余地多了去了,淘宝上搜搜一大把。
我现在在用的就是飞越680,感觉有点鸡肋的,最大只能上13寸桨,配的是4S电池,用6S电池又显浪费。挂狗3.2KG,1350榉木桨,10000MAH垃圾电池3.6报警,只能飞15分钟。我就在纠结是我配的电池太差,还是大家的680都是这种情况的多。像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还不如配个精灵呢。还有飞越机架的螺丝质量非常差,买过来后最好更换掉,我是吃过苦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抱歉啊,我刚才没看仔细。你说的是1K以内的机架,我还以为说的是整套呢。那选择的余地多了去了, ...

我还想买680呢。。总体来说,推荐不?

网友:
买个直升机玩玩吧,比多轴可玩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抱歉啊,我刚才没看仔细。你说的是1K以内的机架,我还以为说的是整套呢。那选择的余地多了去了, ...

先谢谢你的指教啦!
刚才还特意翻看了你的帖子,刚好看到螺丝问题的那个贴。
也看了下楼上朋友推荐的机架,感觉680PRO貌似不错?不知还有其他选择没有。
其实我之前也是想上精灵,但感觉这一体机还是更加偏向于一个【比较专业的玩具】的感觉。又想把手里的控等设备利用起来,所以想自己捣鼓一下。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动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指教啦!
刚才还特意翻看了你的帖子,刚好看到螺丝问题的那个贴。
也看了下楼上朋友推荐的机架 ...

嗯,支持自己动手,就是你配680PRO最大也只能上13寸桨,要考虑长航时的话,就选800以上轴距的吧,可以上6S电和15寸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买680呢。。总体来说,推荐不?

我当初是出于安全考虑才配的6轴,但是现在想想根本没必要,多轴出不出问题一个看自己飞行前的检查细不细致,另一个就拼人品了。我感觉还不如买680的折叠四轴,配6S电和15寸桨,挂狗可以飞行更长的时间,又方便携带。并且用680六轴,必须要想办法下沉云台或者俯仰设置成一定的负角度,不然很容易拍到前面的电机和桨。还有就是680挂狗显得大材小用,挂微单又不能飞太长时间,所以我觉得680六轴是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买680呢。。总体来说,推荐不?

要求不高,这机架足够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是出于安全考虑才配的6轴,但是现在想想根本没必要,多轴出不出问题一个看自己飞行前的检查细不细 ...

谢谢你的提醒。因为我自己之前玩电直有6S电池,所以更偏向于买6S电池的多轴。你说680的H4机架合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因为我自己之前玩电直有6S电池,所以更偏向于买6S电池的多轴。你说680的H4机架合适么?

...

这个机架我虽然说没用过,但是看过坛子里用过的人都说不错,关键是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我虽然说没用过,但是看过坛子里用过的人都说不错,关键是携带方便

那您这么说,我也去看看去

网友C:
可以试试穿越变异昆虫六轴,机架380,电机LD1806,55一个X6,电调银燕12A,35一个X6,飞控CC3D,加起来差不多1000左右,在加上图传显示屏和摄像头就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穿越变异昆虫六轴,机架380,电机LD1806,55一个X6,电调银燕12A,35一个X6,飞控CC3D,加起来差不 ...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装个架子,玩x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多轴要么航拍,要么穿越。不搞这两样,可玩性肯定不如固定翼。1K以内的6轴配是有的配,关键是你配这么低 ...

这经验相当宝贵,我虽没入坑,但感觉是这样玩才对。

 城市里,冬天的话 迷你型四轴在家客厅玩也挺有意思吧。 小区飞飞。 可能使用频率更高。

网友:
六轴低配还不如精灵2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