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桨调一下静平衡,可能飞得更爽。

楼主(2014-10-28):
板机的桨也是高速旋转的回转体,由于材质,加工等因素,小小的桨基本上都有或大或小的不平衡问题,楼主测用过的几十支1047桨里,没有一支是原装就平衡的,桨的不平衡会引起振动,产生燥音,有时手拿KT板机开油时就感觉振动很大。当然,飞飞航模,一只小桨也不用谈什么动平衡,不过现在磁悬浮式螺旋桨平衡器价廉物美,弄一个来调调静平衡感觉也不错。
1,所谓“磁悬浮式螺旋桨平衡器”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小玩意,网店都有卖的。比自已做的东东要规范得多。

2,把要做的桨固定在支架上,注意螺母的锥头要对桨孔。
3,马上我们就看到了不平衡。

4,对不平衡的处理可以采用去掉(重端)质量或增加(轻端)质量的方法,显然在小桨上去掉质量 既麻烦又易坏事,而一般来说,两端的质量差是很小的,所以采用了在轻端增加质量的办法,其实就是贴点透明胶纸。

5,注意把胶纸贴在桨的内面(不迎风的一面)。

6,调节到平衡。

作过静平衡的桨,飞起来自我感觉不错。
以上小体会,仅供有兴趣的模友参考。

网友:
虽然是非常普通的东西,不过顶一下吧

网友:
作用不是特别大,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挺实用,比打磨效率快多了!学习了!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刚买了这么个东西,这东西的做工可真不敢恭维,也许是我运气差,买的这玩意儿自身都不平衡的,不装桨旋转几下,看看是否都是一头重一头轻的,中间的螺母质量分布不均的,不知道LZ的这个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用绣花针做平衡的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刚买了这么个东西,这东西的做工可真不敢恭维,也许是我运气差,买的这玩意儿自身都不平衡的,不 ...

我的也是,螺母本身不平衡,测出来也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螺母本身不平衡,测出来也不准

同上   中间的螺杆就是个弯的

网友D:
是的,每个桨都要做平衡,看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刚买了这么个东西,这东西的做工可真不敢恭维,也许是我运气差,买的这玩意儿自身都不平衡的,不 ...

楼主的买来用了两年多,质量不错。网上购买时最好买可靠的店家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每个桨都要做平衡,看我做的

网友:
都是装上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绣花针做平衡的飘过

请留步!能否介绍一下用你的绣花针怎么绣个平衡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留步!能否介绍一下用你的绣花针怎么绣个平衡出来?

绣花针的表面光滑    桨直接上就可测静平衡   重了的一半会下垂   轻了的绝缘胶布伺候      我的固定翼  四轴上都是这样干的    效果刚刚的

网友:
自己拿光滑的金属杆做做平衡就好了,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平衡的,真正的平衡货太贵都接近1000了,这个其实很鸡肋的

网友:
三叶桨如何做静平衡?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绣花针的表面光滑    桨直接上就可测静平衡   重了的一半会下垂   轻了的绝缘胶布伺候      我的 ...

原来是这样,“ 效果刚刚的”就好。

网友:
呵呵还是磨吧

楼主:
楼主买的就10多元一个,自已感觉可用。三叶的没作过。

网友(2015-04-18):
如果能带电机一起调静平衡就完美了!!

网友:
我觉得胶带应该从桨叶的前缘贴,向上下两个表面顺着贴,因为旋转时气流很强,有可能从胶带边缘开始分离。此外,那个便宜的平衡器我也有,确实轴是弯的,还是可以凑合用,不太精确而已。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照一个报废电机 去掉磁钢 保证电机轴不弯,用一个好的子 dan头,轻松搞定

网友:
做个静平衡,比不做好!

网友:
这种平衡器本来就不平衡 还不如自己做呢 买也是要买进口的200多 否则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