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可以换大疆的桨么

楼主(2014-10-28):
cx20原厂的感觉升力不够  抗风性差 换大疆的9443桨是九寸的  比原厂的桨叶大  会不会烧电机或者电调啊  有没有模友换过给点参考呗

网友:
不会烧电机。

网友:
9443哪有8045抗风。。。。。

网友A:
可以的,我刚换了,而且还 加大了电池,目 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刚换了,而且还 加大了电池,目 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稳定性和抗风性有提升么

网友B:
我曾经换了华科尔的桨,但使用不好,目前还是原配桨叶在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和抗风性有提升么

比原桨好点,不过这个机子容易失控,我到现在出现过好几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的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原桨好点,不过这个机子容易失控,我到现在出现过好几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的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

我的挺稳的   挂二轴山狗画面还行  就是风大了不大好控制  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换了华科尔的桨,但使用不好,目前还是原配桨叶在飞。

挂东西动力不够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挺稳的   挂二轴山狗画面还行  就是风大了不大好控制  动力不够

动力到不觉得…就是指失控…你的是什么时候买的…可能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到不觉得…就是指失控…你的是什么时候买的…可能是飞控的问题

一个月前  开源的

网友:
我的澄星20是零度的飞控,总体而言,动力是欠缺点,悬挂太多的配件不建议

网友C:
cx20零度 apm 大飞鲨哪个飞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cx20零度 apm 大飞鲨哪个飞控好?

差不多  不必纠结  最新版本的稳定性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  不必纠结  最新版本的稳定性都不错

我的是老版本的机子 不知道敢不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