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ix四轴自稳模式打方向会伴随高度变化?

楼主(2014-10-28):
是qav400机架,pixhawk,自稳起飞挺稳的,但是一旦打副翼升降方向这些通道飞机高度就会上升得厉害,我是FPV准备玩穿越,这自稳模式高度这么不稳根本不敢脱离目视啊!请问是什么原因,是MP里面什么参数没设置好吗?

网友A:
400玩穿越是不是稍显大了点啊

网友B:
是不是感度高了,调试一下PID

网友:
f450可以玩穿越么

网友C:
如果你玩穿越用自稳 装什么GPS啊……

自稳模式当然高度不会那么完美啦 建议用下自动调参 会好很多

而且即使飞穿越 用定高模式也可以吧 定高模式的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限制是可调的

一般定高模式下打舵高度发生变化的检查方式如下:
1. APM内部气压计上方是否覆盖海绵
2. 电机座是否水平(看你的机架形状应该不至于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碳管上比较多)
3. 拆掉桨做地面静态测试 看看高度数值在MP中是否会有异常变化
4. 你的电池架在飞控上方,貌似大电流会对线路有干扰 先试着把电池挪下去测试下,或者可以考虑用锡箔纸对APM进行全面包裹屏蔽干扰
5. 电调的供电红线是否都挑掉了 如果没有挑掉就全部拿掉避免干扰

网友:
400穿越 不大啊 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感度高了,调试一下PID

自动调参了很多次都提示失败,干脆不调了,我看默认的自稳也挺稳的。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玩穿越是不是稍显大了点啊

还好吧,不钻太小的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玩穿越用自稳 装什么GPS啊……

自稳模式当然高度不会那么完美啦 建议用下自动调参 会好很多

谢谢,请问定高的上升下降速度限制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定高的上升下降速度限制怎么调?

Altitude Hold P 是用于纠正当前高度和目标高度的之前的高度差用得力度,如果这个值调大,飞机的高度改变的速率会提高,这个跟油门无关,气压 风变化带来的高度变化的纠正过程也会变快
Throttle Rate 用于映射油门位置和高度改变的关系,这个值的P调大,会让你的油门控制的时候对上升下降力度变大,比如举个例子,数据不一定跟真实一样,油门推到60%,默认会以0.2米每秒的速度上升,如果P调大了,还是60%油门,上升速度可能提高到0.3米每秒

你玩穿越,可以试着把这两个P调大,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反映速度,但是别忘了过大的P可能会带来自激,建议先从Altitude Hold P调起,这个只有一个数值,好调

以上关系,仅适用于定高 或者 定点情况下的高度改变

网友D:
应该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itude Hold P 是用于纠正当前高度和目标高度的之前的高度差用得力度,如果这个值调大,飞机的高度改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遥控器的问题

这个可以排除,我遥控器也飞其他飞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排除,我遥控器也飞其他飞机

你打方向同时动了油门吧 不同的飞控的感度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打方向同时动了油门吧 不同的飞控的感度可能不一样

没有,升降通道和第四通道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