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留空时间怎么这么短?

楼主(2014-10-28):
请问高手,我的精灵1在家(海拔490)满负荷能留空8分钟左右,下来电池3.70左右;到两千多的海拔只能留空5分钟左右,下来电池3.78左右,请问这主要是原因呢?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空气稀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请问楼上是因为空气稀薄导致空气的浮力减小吗?而浮力减小则需要电机更高的转速才能保持飞机留在空中?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即便你在海拔两千米平地,以一米的高度悬停。相当于在海拔为0的绝对平面,悬停在2001米空中。另一个原因是空气稀薄

网友:
呵呵,常识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即便你在海拔两千米平地,以一米的高度悬停。相当于在海拔为0的绝对平面,悬停在2001 ...

这个只跟空气密度有关系,对空气动力影响最大的是密度、空气相对翼面的流速和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即便你在海拔两千米平地,以一米的高度悬停。相当于在海拔为0的绝对平面,悬停在2001 ...

谢谢解疑,那请问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悬停在几米的留空时间一定比悬停在几百米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跟空气密度有关系,对空气动力影响最大的是密度、空气相对翼面的流速和黏度。

谢谢专业的解答!你的意思是留空时间跟重力势能没有关系?

网友:
空气稀薄,肯定需要更多的转速来获得拉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专业的解答!你的意思是留空时间跟重力势能没有关系?

没关系,重力势能是跟高度差有关系,你从2000米海拔高度的地面飞一百米高和从海平面飞100米高是一样的。因为相对与地面飞的高差都是100米,克服重力做的功一样,都是E=mgh。主要是空气密度变化对飞行器的升力影响非常大。为了在空气稀薄的地方维持原有的升力只能提高旋翼速度,或者增大旋翼升力面积。对于固定翼来说的话就是增加空速和有效翼面积,道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重力势能是跟高度差有关系,你从2000米海拔高度的地面飞一百米高和从海平面飞100米高是一样的。 ...

专业解惑,谢谢兄台!只是没想到空气密度对飞机的升力影响这么大,那如果到了4千海拔以上基本就无法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解惑,谢谢兄台!只是没想到空气密度对飞机的升力影响这么大,那如果到了4千海拔以上基本就无法飞了
...

也不一定,关键飞行器的设计,对于模型只能试试,行不行实践说的算。任何飞行器都有极限升空高度。这是各种飞机的主要性能参数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重力势能是跟高度差有关系,你从2000米海拔高度的地面飞一百米高和从海平面飞100米高是一样的。 ...

相对平面应该是0势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即便你在海拔两千米平地,以一米的高度悬停。相当于在海拔为0的绝对平面,悬停在2001 ...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即便你在海拔两千米平地,以一米的高度悬停。相当于在海拔为0的绝对平面,悬停在2001 ...

重力势能的影响应该可以忽略不计,空气密度的影响应该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平面应该是0势能点吧?

高中物理知识

网友:
物体之间的距离不一样,引力也不一样,但相比空气密度的影响要小

网友(2015-02-14):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重力势能是跟高度差有关系,你从2000米海拔高度的地面飞一百米高和从海平面飞100米高是一样的。 ...

什么还用上公示了~你再好好看看呗。别误导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解惑,谢谢兄台!只是没想到空气密度对飞机的升力影响这么大,那如果到了4千海拔以上基本就无法飞了
...

珠峰直升机都上不去,四川地震国产直升机也进不去,还是80年代进口的黑鹰能飞一飞。那也就3000不到。航模4000以上能飞的也就单桨传统直升机。四轴续航惨不忍睹。

网友:
    估计在此探讨这个问题的都没有看过论坛前辈 午马先生在青藏高原 3500米处(或更高)的航拍 视频   那才真叫一个酷!

网友:
跟重力势有个啥关系,别误人子弟了呗

网友C:
海拔越高,地球引力越小,足够高,不用动力都不会掉下来的。当然引力,也即是重力,对你这个精灵固体来讲,减少很轻微的,但是对空气来讲,影响就相对大了些,导致密度降低了,而你要的升力完全是靠空气运动的反作用力来维持,所有飞机都有高空性能问题的。况且多轴跟直升机一样,有地效和无地效悬停性能都不同。在海拔高地区,如果距离地表近,利用地效,飞起来还是没问题的,有水平运动速度,也可以维持飞行,但是要无地效悬停,就困难了。当然还跟飞行当时的气温,气压,风速等气象条件综合影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海拔越高,地球引力越小,足够高,不用动力都不会掉下来的。当然引力,也即是重力,对你这个精灵固体来讲, ...

在大气层范围内重力随海拔高度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大气层范围内重力随海拔高度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了……

空气压强就是空气受重力,区区几十公里高度,空气密度就接近真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重力势越大,即便你在海拔两千米平地,以一米的高度悬停。相当于在海拔为0的绝对平面,悬停在2001 ...

请教。。。。。。何为“重力势”?

网友:
桨换大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压强就是空气受重力,区区几十公里高度,空气密度就接近真空了。

我说的是飞行器的重力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
这还叫海拔,,500米的距离还叫海拔,我以为你去青藏高原了。平时一座山还800米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