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在win8 64bit下面驱动装不上,求解??

楼主(2014-10-28):
CC3D,官方OP GCS,软件安装正常,驱动提示无法安装,手动指定驱动也不行,求解!

Surface Pro 1 ,win8 64bit旗舰版!

网友:
ghost的系统?

楼主:
surface Pro 原装系统,非GHOST ~

网友A:
关闭微软的强制认证就行了!至于怎么关WIN8的这个功能,自行度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微软的强制认证就行了!至于怎么关WIN8的这个功能,自行度娘吧......

万分感谢,问题已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问题已得到解决!

请教楼上,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
我也搞定了

网友:
虚拟机装XP 妥妥的

网友(2014-11-29):
引用 网友A:
关闭微软的强制认证就行了!至于怎么关WIN8的这个功能,自行度娘吧......

如何关闭啊

网友(2015-01-03):
如何关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