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450机身抖

楼主(2014-10-28):
请教下,我的有副翼450飞起来机身抖是什么原因,大桨已做过平衡无双桨

网友:
看看主轴有没有变形,如果没有,这种无名抖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全部折了,然后按照说明书再全部装上!不怕麻烦可以这样。

网友:
前后抖还是左右抖?在地面没起飞前抖吗,这时刹车盘或主轴是同心不?

网友:
调高油门曲线试下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A:
把练习架取了,你会有惊喜。
我第一次把直升机搞上天时,飞机也是打摆子,我立即意识到是练习架引起的,立马把练习架的球去掉,震动基本消失。然后在把练习架全部去掉,震动基本没有(当然是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
我的也是,拆掉旋翼头之后不会抖,主轴新换的没问题,装上旋翼头也看不出来抖,装上大桨就抖得厉害,换两副新桨也是这样,可能是旋翼头总成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主轴,最好是换掉,平衡翼是否对称同角度,机身跟尾巴哪个抖搞清楚,舵机跟主轴轴承也要检查,祝早日修复并分享心得

网友:
因为你还飞固定翼

网友:
视频视频

网友B:
抖抖更健康

网友:
有可能是舵机抖或者是螺距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练习架取了,你会有惊喜。
我第一次把直升机搞上天时,飞机也是打摆子,我立即意识到是练习架引起的,立 ...

顶,我就曾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主轴,将大桨拆下来,上电,推油门,看主轴是否同心。

网友:
拆了练习架,再试试,我的以前也有过这个现象的,练习架拆了立马就好了

网友:
桨平衡也要做。我一次混配了两只大桨,起飞乱摆动,高速后稍好点。后来一称两只大,相差2克多,在轻的上面缠了胶带,好了。

网友:
震动正常的话 提高转速

网友C:
螺距 油门搭配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 油门搭配不当

如何搭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搭配

摸索  直到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