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非常耗电。什么原因,请教老手。。

楼主(2014-10-28):
我的450用的是好盈飞腾40A电调,花牌3980KV电机电池是老虎3000毫安的新电池,暴力飞行,猛起飞几下而已,1分钟多就BB设置3.6V.怎么那么快就报警了,拿下来用B6冲电,充满显示2200多毫安,我感觉电池没问题啊,就猛飞几下就能耗电2000多毫安,也太离谱了吧,以前听一个卖电调的说过,可能电调的MOS管坏了一个,导致非常耗电。哎,难道还要在买一个电调来实验吗,,,最近飞10次得炸9次,450稍微飞高点,就容易迷失方向,打错舵炸机,揪心,,,请教老手耗电快,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电调还是电池,,,

网友A:
我的450,银燕2212电机,中特威30A电调,QQ飞控,起飞重量950G,3S2200电池大概能飞10分钟左右吧。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楼主说的是直机,楼上说的是四轴啊。楼主 暴力飞bb响报警很正常的啊,下来你用好一点的电显测试下 单片放到3.75-3.80比较合适。估计是楼主电池不行 2200的电池一般放掉65%的电,你充进去2200可能是你过放了。电池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另外如果大齿咬合太紧,轴承缺陷也会造成费电现象。

网友:
用3000的电池,太大太重,但猛飞几下,就耗电2200,肯定是有问题,换个电机电调试试

网友C:
楼主,你飞450的时间应该不久吧,着先如果是450直机应该很少用3000的电,二个可能你还不理解磥距曲线与油门曲线的配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楼主说的是直机,楼上说的是四轴啊。楼主 暴力飞bb响报警很正常的啊,下来你用好一点的电显测试 ...

是的。肯定不是一个机型

网友:
确实感觉花牌的3980KV耗电(3D暴力),虽然3000电池容量也大,但重量也上去了。确实不好说哪里出问题了,这点时间肯定是有问题,或者电池内阻大,不过不管BB响继续飞会如何,只要油门感觉机机还有动力就继续飞看是否可以。

网友:
我飞6S动力,花牌1200mah,40C,好盈铂金40A,,花牌1880KV,3D油门92%  87%  92%,3分40秒暴力3D(彩虹 十字钟摆 自旋摇摆 自旋钟摆等动作),下机电压单片在3.79V----3.82V.你的肯定有问题,再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银燕2212电机,中特威30A电调,QQ飞控,起飞重量950G,3S2200电池大概能飞10分钟左右吧。你这种情 ...

2200mah的电池飞10分钟,不会吧。直机?人家楼主说的是直机。

网友:
450正常用3S 的2200的电池,你3000的有点大了,另,你说用B6 冲2200mah,有点不正常,正常不会冲进去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飞450的时间应该不久吧,着先如果是450直机应该很少用3000的电,二个可能你还不理解磥距曲线与油门 ...

飞了3月左右基本飞10次得咋9次,自己单飞,任何问题都是自己摸索攻破,有的一个问题需要几天能搞懂,硬件还好些特别电装设置之类的,没人带真头疼,2200我感觉跟3000相差不大,所以就买的3000的了,

网友:
把磥距调大,油门调小,飞机转速小了,飞的时间就要长些,技术练好了慢慢加转速。

网友:
楼主是飞3D吗,冲进去的电不代表用掉的电,暴力飞行时什么意思,正负螺距来回切换吗,内阻大的电池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D: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 电调有问题应该是过热什么的吧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 电调有问题应该是过热什么的吧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对是的,我的电调非常热,,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