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的GPS自行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28):
前年DJI免费赠送的phantom1,因为自己操作不当摔了,故障现象为不能识别GPS,但指南针还是正常的,校准和飞行都没事,故判断为GPS模块故障。本着不给DJI添麻烦(囊中羞涩)的原则尝试自行修理。分解之后发现天线碎了,更换之,将GPS的串口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到电脑上,无数据,测量GPS模块电源3.6V,正常,确定是GPS模块损坏而不是CAN总线模块的问题。更换之,故障排除。GPS模块型号是ublox neo-6Q,因发现主板上没有eeprom,所以我推断NAZA可以自动配置GPS,因此可以支持新的NEO-7M系列的模块。由于DJI的电路板工艺非常到位,表面涂有树脂,因此吹下模块需要一定的耐心。维修需谨慎,风险请自负。稳妥起见最好返厂维修。换天线的部分论坛里有教程我就不重复了,注意是25*25*2的天线即可,厚度大了装不会去。谢谢观赏,祝您健康愉快!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手机发帖有字数限制啊!补齐后边的话……主板上没有E

楼主:
DJI工艺非常好,电路板封有树脂,吹的时候要耐心。换天线的过程略,坛里有教程,注意是25×25×2的规格,牌子无所谓,进口的也不贵。

楼主:
可能是命中关键词了,后边说的就是我判断NAZA支持NEO-7M

网友:
這都可以自己換神人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应该是学微电子的吧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是令人五体投地佩服之至效果如何呢?

网友:
lz强大我也是GPS无反应 自己搞搞玩

网友:
好手艺啊   真心期待你换个7Q的来试试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