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罗盘不能启用

楼主(2014-10-28):
在mission planner内 点啦启用后 正常启用

但是一断电重新上电。又变成了没勾选。罗盘数据错误

网友A:
应该是你罗盘没校准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罗盘没校准通过

应该通过啦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参数,你修改下其它参数看是否能保存。如果都不能,那估计可以换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