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帮帮忙啊

楼主(2014-10-28):
刚刚入魔,作为菜鸟的我决定装一台四轴飞行器 我现在有四个好盈铂金30A的电调,按照教程的连接方法,将接收机的四个通道连接Apm飞控输入端的四个通道,然后将Apm的四个输出端分别连接电机的四个电调,6S电池供电,问题来了,电调提示音123  三声后,电调每隔2秒响一声,而且APM飞控不亮,只是电调一直响。我还以为是飞控出问题了,然后用USB连电脑,飞控指示灯闪烁正常,是我的飞控连接出问题了吗?我想用电调给apm飞控供电,确认JP1接口连接,到底是哪的问题?求大神解决

网友A:
加个ubec供电,铂金没5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ubec供电,铂金没5V输出的

好的,谢啦,就买一个UBEC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啦,就买一个UBEC就可以了吗?

是的

网友B:
飞控没电源,除了单独的ubec,也可以直接买个电压电流传感器,代供电的那一种。飞行的时候看看电压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没电源,除了单独的ubec,也可以直接买个电压电流传感器,代供电的那一种。飞行的时候看看电压还是很有 ...

谢啦,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