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一点知识普及

楼主(2014-10-28):
一、电机KV值电机的空载K转速伏特值:电机的空载转速=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空载转速就是10000转/分钟。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会越小.二、1060浆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即:10表示直径是10寸,60表示螺距(浆角).
三、电池的最大持续电流是电池的持续放电能力,它=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即: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V为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V以上,千万不能过放电,否则损坏电池.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V.
四、电机与浆的搭配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KV1800左右用7060浆.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五、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通常浆越大,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例如:(假设)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用KV1000配1060浆与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六、飞机翼展与电机、浆的关系:通常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是可以,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时,一定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希望模友们提出好的经验共享

网友A(2015-01-27):
学习了,再详细点就更好了。新手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再详细点就更好了。新手求科普

详细的要楼主找到后复制过来才行……

网友(2015-04-10):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