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机架如何才可以钻孔钻的精准?

楼主(2014-10-28):
用手钻怎样才能钻孔钻的准?

网友A:
学习点绘图软件 绘图 打印 然后贴在板子上边打孔 会好很多 要不直接找代加工的也行

网友B:
这个是得要点功夫的,用手钻的难度视乎大了点

网友C:
最好是用固定式的哪种,不然用手把持的话误差或许会很大的。既然是自己动手的话,你完全可以自己diy个固定钻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是

网友D:
用手钻打的精准正解:1、把手钻卖了;2、买个台钻。

网友E:
现用冲子打个小坑定位,然后用小钻头到大钻头逐一钻(扩)孔!ok

网友F:
用台钻。手钻一个两个孔准确,多钻几个还是会出错的。

网友G:
台钻是必须的,先小孔再扩孔也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