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拍的果冻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28):
有朋友告诉我得平衡桨,但是做了之后还是抖,怎么做才好,看别人用固定翼飞的都很稳

网友A:
你用的啥云台

网友:
好好做桨平衡

网友:
建议好好看下桨平衡教程

网友:
用皮筋 减震效果完美

网友:
换正品APC浆完美解决问题 本人亲自试过效果显著 因为你只能做静平衡不能做动平衡 正品桨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B:
相机别固定死,能灵活动,底部加些避震就OK了

网友:
如果没有云台的话,可以在固定摄像头上下功夫http://bbs.mx3g.com/thread-467909-1-1.html

网友:
用魔术帖固定摄像头,可以很好解决水波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机别固定死,能灵活动,底部加些避震就OK了

换了新号啊,谢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云台

固定翼用什么云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新号啊,谢刚

我这个样子你都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