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和精灵2的遥控器可以通用么?

楼主(2014-10-28):
如题,都是2.4g的版本

网友A:
如果是2.4G的话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4G的话都通用的。

确认一下,也就是2代的控能和一代的接收机对码使用的是吧?谢谢!

网友B:
一代的2.4G在二代上用不了,对不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代的2.4G在二代上用不了,对不了频

正解,客服5该去撞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解,客服5该去撞墙

自己多试试就知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D:
客服5在出脑筋急转弯的试题,频率一样就行,反过来说不一样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试试就知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我实践了,客服5会同意给我退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服5在出脑筋急转弯的试题,频率一样就行,反过来说不一样就不行。

唉,客服不靠谱,还玩失踪

网友:
如果都是双天线的才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实践了,客服5会同意给我退货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一代精灵遥控器是PPM模式的,二代是D-Bus模式。互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代精灵遥控器是PPM模式的,二代是D-Bus模式。互不通用

谢谢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