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动力选择大疆DJI E300套装还是朗宇X2216铂金30A?

楼主(2014-10-28):
新手入坑,准备组个F450,现在的行情大疆E300套装和朗宇X2216 KV880配铂金30A电调价格差不了多少。  两个方案比较如何?请老鸟指条明路,多谢!

网友:
朗宇X2216 KV880

网友:
你如果算上E300送了总共8只桨,还有一整盒螺丝,热缩管,六角扳手,分线板,其实E300还是很划算的。而且E300那套动力应该算是四轴行业生产最多的了,精灵满天飞,抱怨动力不好的还真不多。当然朗宇也是好电机,我入模玩固定翼的时候除了屌丝新西达外主要就用朗宇。

网友:
V2216KV800,11寸桨,效率很高,动力很足。

网友:
e300效率高些

网友A:
我用的是a2216 kv880,f450机架。含动力是1500g。40%油门可以悬停,满油爬升200米大概二十秒,水平方向大概每秒23-25米。动力还是比较满意,但是耗电蛮快的,不知道f450的机架能不能用4006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2216 kv880,f450机架。含动力是1500g。40%油门可以悬停,满油爬升200米大概二十秒,水平方向大概 ...

纯手动飞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纯手动飞行?

apm飞控,自稳模式,定高悬停都不开。纯手动没试过,估计应该更快,个人感觉一味追求暴力没意义,耗电快,飞场要求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自稳模式,定高悬停都不开。纯手动没试过,估计应该更快,个人感觉一味追求暴力没意义,耗电快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2216 kv880,f450机架。含动力是1500g。40%油门可以悬停,满油爬升200米大概二十秒,水平方向大概 ...

可以用4006的电机 我就是4006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4006的电机 我就是4006的

谢谢,请问您用多大电池,飞机重量和续航时间呢?

网友:
E300的效率还是很可以的,而且带桨,这都是银子啊

网友:
e300的桨耐炸。

网友:
自紧桨好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您用多大电池,飞机重量和续航时间呢?

3S 4200mah 重量不知道

悬空 19分钟吧

我就挂了一个山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S 4200mah 重量不知道

悬空 19分钟吧

哦,谢谢。我5000的电池,才13分钟,看来效率的确没有4006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