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V值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4-10-28):
请问:
转数用转速表,电压是指3根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吗?

我把电机,电调,接收机,电池接好,推油门启动电机,转速停在某个位置,测量转数,和电压,然后用转数除以电压既是KV值对吗?
这个电压是任意两线之间的电压吗?用普通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可以吗?

网友:
帮顶 正好也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用 发电机 模式 测试,比较靠谱。。。被测马达 用另外 一个 动力源 驱动。
设置好 动力源 的转速 例如 6000转。。再测量 任意 线电压 的 有效值。。
计算,,计算 ::KV = 6000 / 测得的电压,,例如电压 恰好 6V
那么 KV = 6000 / 6V  = 1000KV

网友A:
这个电压不是很好测量。
不需要太精确的话可以满油门按电源电压计算
电压还可以通过修改故意的电调软件计算出,参见我之前的帖子《把手头上闲置的MK电调改造成电机KV测试器》转速表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不是很好测量。
不需要太精确的话可以满油门按电源电压计算
电压还可以通过修改故意的电调软件计 ...

谢谢,只有转速表和万用表,看来只有满油门测电池电压了。
电调软件没研究,还是别用了。慢慢学习。

网友B:
某些电调自带这功能,比如CC系列,log文件里有。

楼主:
测过了,汇报一下。
2s电池,8v,31500转(后两位舍掉了)。
3s电池,11v,45500转(后两位舍掉了)。
计算KV=4000左右。
回头查看淘宝卖家说明,KV=4400.
看来误差10%以内。
转数一直在降,万用表是指针的,一个人不能同时看电压和转数,仅仅是估算。大概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电调自带这功能,比如CC系列,log文件里有。

电调盲,请问何为C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