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炸到修,一部苦逼的450的一天

楼主(2014-10-28):
前天,用调得状态不错的450练习彩虹,由于人机状态均不错,彩虹越拉越低,最终的结果你懂的,太低尾巴触地,大桨砍尾管炸机

楼主:
先上炸机照

楼主:
初步损失,大桨一支,尾管,尾谁翼,从这张图可以清晰的看出砍尾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损失,大桨一支,尾管,尾谁翼,从这张图可以清晰的看出砍尾的情况

看拆,检查三轴

楼主:
说明一下,检查主轴不一定要拆下来,把飞机转起来看刹车孔的同心度是一个好办法,图上插支牙签是为了提高精度.从图上看,主轴完好.下面看看拆下的横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检查主轴不一定要拆下来,把飞机转起来看刹车孔的同心度是一个好办法,图上插支牙签是为了提高精 ...

横轴也没问题,对于光荣的尾谁翼和尾舵机拉杆固定扣,本人使用了AB胶,弯曲了的尾波箱螺丝用钳子矫正(在这赞一下富丽的螺丝,柔韧性真的不错,已经是2次矫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横轴也没问题,对于光荣的尾谁翼和尾舵机拉杆固定扣,本人使用了AB胶,弯曲了的尾波箱螺丝用钳子矫正(在这赞 ...

尾巴的其他部分,经鉴定,完全没问题,可能是炸在长草上的原因吧,就不上图了,这是最后修好的样子

网友:
我今天也炸了,....  在楼下练习倒飞 地方小了  错舵打在了旁边的广告牌上面  损失不大  旋翼头一个 大桨一副,...   另外打个广告  出飞越有副翼旋翼头一个和KDS820陀螺仪一只  有意加Q742581573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巴的其他部分,经鉴定,完全没问题,可能是炸在长草上的原因吧,就不上图了,这是最后修好的样子

这次炸鸡的损失,另付一张206B的放电图(说明一下,1A放电,3S2200的电池放到3.85大概50多分钟,但愿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再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次炸鸡的损失,另付一张206B的放电图(说明一下,1A放电,3S2200的电池放到3.85大概50多分钟,但愿这种情况 ...

发帖不易,大家有空要顶哦

网友:
谨慎飞行 尽量远离炸鸡

网友A:
请教一些楼主  你的桨在哪儿买的呢?  能不能PM一个地址

网友:
炸鸡很正常,相信你不是最后一次炸鸡

网友:
配件便宜随便炸,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些楼主  你的桨在哪儿买的呢?  能不能PM一个地址

这个好像是某资的B品波碳桨,上某宝一搜就出来了,大概20几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些楼主  你的桨在哪儿买的呢?  能不能PM一个地址

我刚才说的是炸坏的,我换上新的是同牌子A品碳桨,38块。

网友B:
我450练彩虹感觉很不舒服 说不上来 而且停的时候,就是切换螺距的时候 机身要抖一下 然后就歪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C:
好老的机型啊,楼主怎么不换代升级下……

网友D:
今天有点邪啊,我的450为了保护真鸡 ,砍树枝上了,幸好那只呆鸡没事,否则邻居该请我喝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50练彩虹感觉很不舒服 说不上来 而且停的时候,就是切换螺距的时候 机身要抖一下 然后就歪了,不知道怎 ...

我也有这个情况,停的时候抖,只能在螺距控制方面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老的机型啊,楼主怎么不换代升级下……

因为这机我还存有很多配件,平时炸的少,想来还能飞很长时间,想出给别人也出不掉的,只能自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有点邪啊,我的450为了保护真鸡 ,砍树枝上了,幸好那只呆鸡没事,否则邻居该请我喝茶了{:1_71 ...

哈哈,你差点杀生造孽呀,阿弥陀佛!

网友:
楼主这个是木浆吧?听说3000转以上会射桨,楼主试过么?另外我买了两对木浆,装上去特别紧,要打磨,楼主是这样么?

网友E:
再问楼主一个问题。
不装大桨的时候,低速看不出晃动,高速也不会晃动。装上大桨,油门杆在三分之一以下就左右晃动的很厉害。
之前摔过,横轴主轴大桨夹副翼都换成新的,十字盘也没有明显松动,鱼眼也正常,大桨做过静平衡,重心也一致,尾传皮带松紧合适,尾轴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问楼主一个问题。
不装大桨的时候,低速看不出晃动,高速也不会晃动。装上大桨,油门杆在三分之一以下就 ...

低转速有点晃动可能是大桨没有甩直的原因,只要飞起来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F(2014-12-10):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检查主轴不一定要拆下来,把飞机转起来看刹车孔的同心度是一个好办法,图上插支牙签是为了提高精 ...

大哥 !横轴不是这么检查的吧?把大奖拆了用一把螺丝刀拧横轴里的 螺丝如果看到桨夹有轻微的 扭动说明横轴弯了

网友G:
从炸到修 的帖子先点个赞!
问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飞有副翼的机器了,我和你算是异类。最近把封存很久的450拿出来试,还挺好,超出希望。
翻出来很多配件,主要现在头疼的是横轴4mm 3mm的都有,大奖夹的轴承内径是4MM的,所以把4mm的横轴、垫圈、桨夹套上用。一直觉得用3mm的踏实,属于炸鸡泻力点,不会伤主轴。先问一下摩托兄台,你的横轴是4mm还是3mm,配合横轴的桨夹轴承拿进啊?请提供宝贵经验!
顺祝 多喝啤酒少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炸到修 的帖子先点个赞!
问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飞有副翼的机器了,我和你算是异类。最近把封存很久的4 ...

我的横轴是某越的4MM内丝,中间有台阶,长度是54MM,整体强度稍偏软,炸机时能较好的保护旋翼头,但横轴两头的螺丝从没射过桨,个人感到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炸到修 的帖子先点个赞!
问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飞有副翼的机器了,我和你算是异类。最近把封存很久的4 ...

总的来说,主轴和横轴损坏的概率是3炸2换这样子,大桨夹里的轴承从中联里数出来分别是4*7*2.5的轴承,推力轴承(从没换过,尺寸不明),垫片(原机带来,尺寸不明),4*8*3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的来说,主轴和横轴损坏的概率是3炸2换这样子,大桨夹里的轴承从中联里数出来分别是4*7*2.5的轴承,推 ...

感谢无私全面答复!
再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 !横轴不是这么检查的吧?把大奖拆了用一把螺丝刀拧横轴里的 螺丝如果看到桨夹有轻微的 扭动说明横 ...

受本地的高手指点,我也是这么检查的

网友:
小菜一碟

网友H:
顶楼主啊,炸了鸡兴致还这么好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顶楼主啊,炸了鸡兴致还这么好分享

之前整体在客厅飞02s的广东朋友,请问一下,450拉杆炸弯了,搬直还能用吗?会不会飞着栏杆的金属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整体在客厅飞02s的广东朋友,请问一下,450拉杆炸弯了,搬直还能用吗?会不会飞着栏杆的金属断了?
...

理论上没问题啊....看弯得厉不厉害...太严重掰直就怕以后受力容易断...最好还是换吧

网友:
损失惨重,祝早日恢复。

网友:
别说配件了,一个机机都不要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