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x MT2204 评测 [Testing of Emax MT2204] (更新 29/10 於6樓)

楼主(2014-10-28):
本人有幸,能成功参与银燕MT2204评测活动,于个多星期前已收到电机,因工作繁忙及配件不齐全,到今天才能成功组装。
入魔三年多的我由单桨电直到现在的四轴,一向都喜欢DIY(折腾)。四轴是否稳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先让我报告本人的250配置。

1)     QAV250 玻纤机架 (全网最低价只是65块)
2)     马达 Emax MT2204
3)     电调 Emax 12A
4)     电池 1000 mah 3s (用于master cp)
5)     桨 GF 5030
6)     飞控 HobbyKing kk2.1.5 (FW steveis v1.17s1)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组装,用的电调是Emax12A,不用半分钟时间就设定好油门行程,电机反应及同步都做得很好。
马达的动平衡是非常重要,所以先用Androidapp (Vibration monitor)测量振动情况,可看到视频,电机***转动时,他也没有太大的振动。

桨的平衡也很重要,首先做静态平衡,购买了三对,有一只是变形,不好用。
一切备妥,接电起飞。看视频

机有小小的不稳,因未有时间调试飞控,但于室内没有细心调试的设定下,都可有这反应及稳定度,值得一赞。
总结:
本人玩四轴已有一年多,由伟力的玩具空心杯到自组的F450。这次是第一次组装250。反应较330, 400450快。但真的爽。看室内也可行航线。本人已是第二次用Emax的电机,第一次是用XA2212,你们都知这电机只是四十多块,但动平衡真的不错。但发热量就较大。今天都有到户外爽飞我的x400(电机是XA2212),可能因天气凉了很多,没有夏天的温度。论价钱,这电机絶对合用于330450。谈回 2204,于TB查看是85块。论价钱是较2212贵,但平衡做得很好。看视频就知。另一重点就是发热量,试飞了一个电,电机用手是感觉不到发热,可能线材及轴承都是高级货。若组装250级四轴,2204Emax 12A是很好的组合。本人不用半分钟就搞定油门行程。不用烦心。稍后若有时间,再调试飞控,一定会到户外爽飞。

网友A:
个人认为,评测电机必简单的飞行并不能说明电机的性能,因为正常起飞时一般油门都不会超过60%,在该油门下电机一般都不会发热,在加大油门时90%以上,此时对电机的性能要求是十分高的,在电压12.6V时如果油门达到95%以上做蹦极及高速侧向刹车时,对电机的性能评测才是最实际的,在该种情况下没性能好,那么这种室内小飞还有公园飞就不在话下了,飞的好坏只在飞控性能和飞手的技术了.就不是电机的性能表明了,在该种飞行模式下,仅能说明电机的效率是否好.

网友:
建议测试时横滚打满舵,油门加到90%以上,到达一侧时,迅速将横滚打反向满舵,如此情况下飞一个电下来再检查电机温度.横滚距离不小于50米,最好能达到1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评测电机必简单的飞行并不能说明电机的性能,因为正常起飞时一般油门都不会超过60%,在该油门下电机 ...

同意,评测要暴力些,数据才公正。就像测试汽车的都是极限启动,高速刹停,蛇形绕桩,等等。

楼主:
感谢各位魔友的意见! 本人因工作关系,没有太多时间组装,本人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将这QAV250由配件组成能飞的小四轴。很多的时间只能在室内或公园小飞。所以稳定及动作精准是最重要,否则炸机或将家具打坏。本人也认同测试要暴力一些,但我们要于两星期内递交评测 (今天就是限期),所以我用最大的能力将飞机组装及起飞。真的对不起银燕,本人真的没时间于今天内调好飞机及到户外爽飞。飞机未能调好就到户外飞行,这是很危险及浪费时间。QAV250很合本人,可在家中或小空间飞航线。要推90%油门,横滚距离达到100米,本人相信真的办不到。真的找不到安全合适的地方。对本人来说,这完全不会做的动作,太太危险了。油門90%,这时的加速度非常大,还要飞行100米,怕这时的速度已没发控制了。V=sqrt(2*a*100)
本人曾用不同的无刷电机组装不同的四轴,在组装的过程中,我会于家中飞行测试。本人发现真的有电机以 60%油門会使电机发热 (较MT2204高温很多)。另一方面,在组装过程中,曾用同样的飞控,永远都不能调出理想的稳定县停效果。后来发现是电机的动平衡不好,后来加飞控减震板,稳定度是有所提升,但动作不太跟手,所以最后更换电机。较果很好,可在家稳飞。
无论如何,很感谢各位的意见,若有时间,本人会再调试飞机,到理想的程度,必到空旷地方暴力大航线 (但不会90%油门,横滚距离100米),本人胆小及技术不到家。

楼主:
本人今天有点时间,充了一个电作调试,经简单调试后,县停更稳定,飞航线更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魔友的意见! 本人因工作关系,没有太多时间组装,本人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将这QAV250由配件组成能飞 ...

测试的确要有合适的空间,并且天气状态良好,不过说测试需要多高的技术到不必,细心就好.飞控的确要细心调整,调好后有场地就可以测试,在侧滚时由于是直线加速运动,只要控制好换向的地点就好其他的大可不用管.直管飞就行.当然场最好是无人区,除了杂草没有别的东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