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8):
(无正文)

网友A:
gps訊號不好!請看一下說明書!
或者參考!下面飛友創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
为什么要黄灯爆闪?我只知道失控和自动返航的时候黄灯爆闪。我的理解是红黄间隔闪是GPS没搜到足够的卫星,回答的不对别见笑。

网友C:
红黄互闪应该是该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黄互闪应该是该校准了....

姿态模式下该校准什么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黄灯爆闪?我只知道失控和自动返航的时候黄灯爆闪。我的理解是红黄间隔闪是GPS没搜到足够的卫星, ...

姿态模式下应该只有黄灯闪才叫安全啊,我的是一黄2红的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訊號不好!請看一下說明書!
或者參考!下面飛友創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我GPS模式很正常,我说的是在姿态模式下我那LED时一黄2红的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下应该只有黄灯闪才叫安全啊,我的是一黄2红的闪

gps信号不好,拿到室外空旷地方等一会,GPS搜到足够的卫星信号就会黄灯闪一下,就ok了。我的在室内是黄灯闪一下红灯闪3下,有事候黄灯闪一下红灯闪2下,拿到空旷地方就黄灯闪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GPS模式很正常,我说的是在姿态模式下我那LED时一黄2红的闪,,,,,,,,,,,,

GPS模式下没起飞之前是绿灯闪一下还是绿灯一下红灯2下?还有就是你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啊?有高层建筑也会闪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信号不好,拿到室外空旷地方等一会,GPS搜到足够的卫星信号就会黄灯闪一下,就ok了。我的在室内是黄灯 ...

你老兄真会折腾人啊,麻烦你看清楚啊,我是问姿态模式下LED灯的问题,不是GPS模式,,,,,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下没起飞之前是绿灯闪一下还是绿灯一下红灯2下?还有就是你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啊?有高层建筑也会闪 ...

老大你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訊號不好!請看一下說明書!
或者參考!下面飛友創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精灵2系列控上都挂有指示灯卡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GPS模式很正常,我说的是在姿态模式下我那LED时一黄2红的闪,,,,,,,,,,,,

姿態模式下也會顯示gps訊號訊息!(姿態模式也是會使用到指南針資料)除非手動模式下
你的狀況是姿態模式油門在中位!GPS訊號5顆星! led顯示一黃二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態模式下也會顯示gps訊號訊息!(姿態模式也是會使用到指南針資料)除非手動模式下
你的狀況是姿態模式油 ...

学习了,多谢指导!

网友:
一枚不看说明书的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老兄真会折腾人啊,麻烦你看清楚啊,我是问姿态模式下LED灯的问题,不是GPS模式,,,,,晕死了

我更晕了,不管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只要飞控接入了GPS模块就会在GPS信号不好时会提示闪红灯,姿态模式也会一样闪红灯提示GPS信号不好。你以为在姿态模式就是把GPS给关了啊?要想姿态模式不闪红灯除非你把GPS从飞控上给拔了,不然不管什么模式,GPS都是工作的,既然工作信号不好就会闪红灯。

网友:
总之一句话,姿态模式下GPS模块也是工作的,要想红灯不闪拔了GPS模块,不然在室内不闪红灯才不正常呢。

网友:
如果一直出现红黄灯交替( )闪烁,代表指南针误差过大,出现此闪灯可能由以下三种情况引
起:
a) 周围存在铁磁性物质;在确保指南针正确校准的前提下,拿起飞行器,并远离周围可能存在铁
磁性物质的物体,如果飞行器在离地约1m 后红黄闪灯消除,则此情况不影响飞行。
b) GPS/指南针模块曾靠近过磁铁;传感器磁化将会导致您的飞行出现异常甚至失控。需要连调参
并根据提示操作。
c) 指南针未正确校准;此情况请再次正确校准指南针,详见基础飞行篇->校准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