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控制的运动风筝

楼主(2014-10-28):
如果让它脱线飞行,就跟p1a差不多了。

网友A:
伞翼?挂钩什么样的?我坐沙发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翼?挂钩什么样的?我坐沙发滴。

是风筝

网友A:
看起来形式像伞翼呀,碳纤做架子?

楼主:
就是一个室内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形式像伞翼呀,碳纤做架子?

1.2mm的玻纤杆做骨架,3×3mm截面的桐木条做连接插件,保鲜袋做风筝面,油性笔画的图案。

网友A:
挺适合教孩子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适合教孩子玩的。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还可以,控制上需要些技巧,低年级的学生不太好理解。改成p1a的形式拉高后脱线自由飞也不错,适合在小学里普及。

楼主:
按原风筝的1/3制图
虚线为测量辅助线,绿色为风筝面,实际制作可自行留包边的宽度。
提线位置的确定方法:1、用手指支撑法先找到风筝的重心位置。2、下提线在重心偏下比较靠近重心的地方,大约有2~3cm即可。3、上提线大约在重心位置到风筝头的中点,越往前回头越灵活,太靠前风筝会出现甩头现象。4、将上下提线合并提起风筝,风筝头高,风筝尾低,与水平面大约10~30度角就可。
制作注意事项:1、风筝面的最宽处要略窄于边杆两端点的距离,这样风筝面才不松弛。2、中杆的上弯是靠风筝面绷起来的,所以风筝面的中线长度应略小于中杆的长度。组装时用力拉紧风筝面使得中杆弯曲后再固定牢。3、风筝杆用粘贴方式和风筝面连接时,中杆只粘接两端,不要全部粘死。4、横杆为等长的两段,用带上反角的连接件连接,这样才能使风筝面两边向上翘起,否则应用柔性材料制作。
调整风筝:
1、一手平托风筝,一手抵住风筝中杆的尾端,两手同时将风筝轻轻往前推,观察风筝的滑翔姿态。一种情形为风筝如波浪状前进,说明风筝头轻,可以将风筝面跟中杆的连接处松开,将中杆的弯曲度减小,如果弯曲度已经很小了,则可以在风筝头配重物固定牢靠,使得风筝以很小的角度平稳滑行即为调好的状态。另一种情形是风筝的下滑角度比较大,风筝飞不远,调整方法和第一种情形相反,主要增大中杆的弯曲度。
2、风筝滑翔良好,但向一侧自动转弯,或者是盘飞时,向一边容易转弯,向另一边困难或转不过来。自行向左转,或向左容易盘向右困难,应收紧有边杆和风筝面的连接。向右转则收紧左边。所以,边杆最好也是能活动的,至少在横杆下方的1/2到末端能够移动。
操作要领:一般做好以上调整后的风筝就能自如盘旋,遇到风筝径直远离时,不要用力拉风筝线,正确的操作方法是缓慢放线缓冲,或往前伸手送线缓冲,并向左侧或右侧带风筝,它就能转头回来,然后再收线或者牵引风筝爬高。用力硬拉风筝就会坠地。盘风筝尽量使得风筝线与风筝行进方向不在同一直线上,遇到同直线情形要向侧边带动风筝转向。盘飞中用力尽量顺着风筝,忌用蛮力生硬拉扯。有风时避免风筝到上风区,要及时引领风筝飞向下风区。
制作过程见http://tieba.baidu.com/p/3122781 ... p;cid=0#526148169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原风筝的1/3制图
虚线为测量辅助线,绿色为风筝面,实际制作可自行留包边的宽度。
提线位置的确定方 ...

好,原来和伞翼的形态不一样,果然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原来和伞翼的形态不一样,果然有区别。

1996年我尝试过牵引伞翼飞机,就是橡筋动力伞翼飞机去掉动力部分,机头用铅丝重新配重,在重心前一点位置做个简易牵引钩,飞行效果也不错,一次吃上气流还差点丢了。

网友:
辅导员的好教材!
我赞赏,我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
我喜欢.不脱钩(线)是风箏;能脫钩就是'园周牵引模型飞机'了.

网友B:
圆周牵引是右盘,这架左右都可以.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周牵引是右盘,这架左右都可以.妙!

飞机是靠方向舵转弯,不能控制舵面就按固定方向转,这个风筝是靠线的拉力和运动方向不一致转弯,所以能够两边转

网友:
单线控制的运动风筝 attach_img agree
丹顶鹤+ 2赞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是靠方向舵转弯,不能控制舵面就按固定方向转,这个风筝是靠线的拉力和运动方向不一致转弯,所以能够 ...

是的,我看视频了.这需要技巧,从什么时候拉力,要看风箏的姿态.我想有点小风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看视频了.这需要技巧,从什么时候拉力,要看风箏的姿态.我想有点小风好飞.

无风到1级风力较好飞,2级风力有点飞不出去,风筝太轻了,惯性小,克服不了空气的阻力,减速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风到1级风力较好飞,2级风力有点飞不出去,风筝太轻了,惯性小,克服不了空气的阻力,减速很快。

没错

网友C:
原则上我个人比较排斥线牵引,因为造型是模型飞机,才无奈接受。既然是搞航模教育的,突出的是理念,原因是航模定义:1,比空气重,2有动力或无动力,3,有尺寸限制,4,不能载人。太广泛了来说,孔明灯也是航模其中的一种,更不用说风筝了,但是,在广大的群众心中,航模,就是象鸟一样自由飞行,也能实际应用生活或军事中,是飞行器的一个缩影。象扑翼机,飞行原理和操控经验可以借鉴,后来发展的趋势不可能用到。(题外话:看报道,美国发明了麻雀或比麻雀更小的无人机,能自由寻找动力源自动充电,侦察,检测)(不要骂我,橡筋机都没搞好,还想着无人机),和楼主无关。(如果还抱着老思想来搞航模,何时才能研究音速,何时才能研究隐身,何时才能研究无形,国家发展和教育者无不关系,欢迎砸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我个人比较排斥线牵引,因为造型是模型飞机,才无奈接受。既然是搞航模教育的,突出的是理念,原因是 ...

航模应该叫做航空飞行器模型吧,而不是指飞机模型。我学航模是从竹蜻蜓、风筝和孔明灯开始的,当时的航模还包括了船模在内,记得船模比赛也没少参加,甚至花了整整一年的课余时间去做一条比例缩小的军舰。第一个飞机是弹射滑翔机(p1t),再下来就是牵引滑翔机(p1a-1和p1a-2),然后就是线操纵特技、橡筋动力滑翔机、活塞式内燃机自由飞等。在这基础上,高三年级进体校跟专业队一起搞无线电遥控,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做模具,制作玻璃钢机身、机翼、起落架、几轮等,学会了动力设备的安装调试,掌握了起飞降落和正筋斗等动作。前几年打下的基础,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后来上大学和工作了,离开了航模一段时间,1995年学生参加比赛后又开始接触航模,1998年带领市队一举夺得省海模赛的团体冠军和帆船M级、E级的单项第一,队员都是从各个学校挑来的中学生。搞航模教育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要把台阶建得太高,基础更应打牢了。现在很多玩遥控飞机的,自己都搞不清楚翼型的相关技术数据图线,飞机的调整控制的原理也模模糊糊的,更不用说自行设计模型、制作模型。在飞北的全国决赛里有一个项目,自己根据给出的材料设计一个电动自由飞模型,没有良好的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设计制作出模型,并调试好模型参加比赛,那是不可能的。后天,山东的胡老师要带队参加省级比赛了,第一次接触航模,没有经验,遇到了问题和困难,寄给我两个橡筋动力直升机,就这个不起眼的小模型,我们整整研讨了一星期,过些时候,我再对这个模型的一些看法做个总结。一个简单的小模型里也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更何况是牵引滑翔机,看看乌克兰的FIA的价格,我们还能说什么?要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价再高也要买,可以看到其中的技术含量有多高。航模不是学做一个简单飞机外形,会操纵飞机在天上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的知识和技术。搞航模教育,不为学生打好基础,好高骛远,或者急于功利,是培养不出好学生的。当年我带去参加海模赛的本校学生,今天已经自己做四轴飞行器搞航拍了,为了省钱和达到自己的设想,飞控是空白的,自己编程,做得相当的好。前段时间他带着四轴飞行器来试飞,GPS定位做得相当的精确,在无操控的状态下,将飞行器拉离原位置4米远,放手后自动找回位置,误差不到20cm。他还说准备再搞个失控返航,当飞行器失去控制信号后,能自己沿着飞过的路径回到起飞点。他说的这些我都搞不懂了,只能给他说说自己的看法,怎么编程得他来做。能够达到今天的这一步,和当年他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省级比赛得到好名次,仅仅是促成他更深入研究航模的增爆剂而已,扎实的基础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