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新版遥控器新增云台俯仰控制拨轮,有用吗?V+不是APP控制俯仰吗?

楼主(2014-10-28):
请技术说明,还有现在买Phantom 2都是升级配置了?

网友A:
当然没有用了。。。

网友:
好像手指隔太远了

网友B:
表示买来直接用的14sg

网友:
应该会比APP控制线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用了。。。

dji400电话求证过,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买来直接用的14sg

V+遥控器为5.8G,难道你的14SG是5.8G?没分清是V还是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遥控器为5.8G,难道你的14SG是5.8G?没分清是V还是V+吧。

现在精灵2+H3-3D也是这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400电话求证过,可以使用!

那太赞了,每次手机端控制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精灵2+H3-3D也是这个遥控器!

告诉你了,标题问的的v+。为了避开2.4G的图传,V+用的是5.8G频率遥控器。你的14SG是2.4G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了,标题问的的v+。为了避开2.4G的图传,V+用的是5.8G频率遥控器。你的14SG是2.4G遥控器。

这还用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400电话求证过,可以使用!

再确认一下,旧版V+ 只换控也可以用拨轮控制俯仰?还是必须是新版飞机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确认一下,旧版V+ 只换控也可以用拨轮控制俯仰?还是必须是新版飞机才行?

DJI客服说,升级固件,新版遥控器滚轮可以支持老V+俯仰,APP和滚轮同时支持云台俯仰,老V+不换控,升级固件老控的背部电位器同样支持云台俯仰!

够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客服说,升级固件,新版遥控器滚轮可以支持老V+俯仰,APP和滚轮同时支持云台俯仰,老V+不换控,升级固 ...

网友:
建议想和法子给老版的遥控升个级(diy一个转轮或摇杆)。拍视频摸手机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