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丢了,没装图传,GPS,第二架了,方向感缺失

楼主(2014-10-28):
晚上飞S500挂着黑狗三,飞着我调转机头,然后不知怎么我姿态判断失误,越修正飞越远,性子一急,推高了油门,加上有风,心想不妙,直接关掉遥控。可是看着led那只灯越来越暗·········然后不见了,naza飞控不是关掉遥控自动降落吗?估计不会砸到人吧?

网友A:
你设置失控保护没

网友B:
看来无头模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无头模式很重要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失控保护没

没有gps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失控保护没

我听说naza飞控关掉遥控是会自动降落的,不管你接收机怎么设

网友:
怎么能听说呢!飞控的所有功能你都要细心了解,多次近距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gps怎么设?

崩溃来,那就失控保护用不了的,
你用的啥模式起飞的

网友:
可怜的黑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崩溃来,那就失控保护用不了的,
你用的啥模式起飞的

貌似naza飞控没接gps模块,一失控就是自动降落

楼主:
还有闪迪32G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naza飞控没接gps模块,一失控就是自动降落

你没gps你往哪降落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gps你往哪降落去?

就降落啊·调参软件里说的··········下面是复制来的············什么是增强型失控保护模式
在主控失去控制信号的情况下,
该方式会被触发。
增强型失控保护包括降落和自动返航降落两方式。
接入GPS模块时,可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降落,或者返航降落。
如果无GPS模块,触发失控保护后飞行器将自动降落。

网友:
自动降落时被风吹跑了呗     话说都上狗了   再买个GPS不是松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降落啊·调参软件里说的··········下面是复制来的············什么是增强型失控 ...

你失控保护给设置好了没,没设置好的话,只有飞丢的一种情况来,

网友:
楼主是来逗大家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降落啊·调参软件里说的··········下面是复制来的············什么是增强型失控 ...

二哥啊 不管怎样要设置关控后在失控保护 才会在丢失信号时触发失控保护 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降落啊·调参软件里说的··········下面是复制来的············什么是增强型失控 ...

还有在失控保护里要设置好自动下降

网友D:
话说为毛还要关控呢...你总能判断打方向的时候多轴是不是平移了..然后转90度 不就可以飞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在失控保护里要设置好自动下降

兄弟,飞控的 一定要多研究,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的话飞控会根据接收机给出的信号操作,接收机给出的50%以下的油门失去信号就会缓慢下降,如果大于50%你懂的

网友:
因为没有gps会飘,关控,要看是什么控,正常情况下是自动下降。。。所以还有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哥啊 不管怎样要设置关控后在失控保护 才会在丢失信号时触发失控保护 明白了吗

我记得我接收机是关控油门输出为0的,这样子应该会启动飞控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为毛还要关控呢...你总能判断打方向的时候多轴是不是平移了..然后转90度 不就可以飞回来了

现场有风,加上晚上

网友E:
你没开无头模式啊,可怜得鸡鸡和黑狗啊,楼主这么土豪的话,往我的身边落呀我捡着

网友F:
楼主,真替你着急那黑狗啊~

网友:
可怜啊~自己要先搞清楚啊。先在近处试试失控保护啊。

网友G:
都上黑狗了就不能搞个图传或GPS么……在哪我去捡捡看,我要黑狗……

网友H:
真为黑狗感到惋惜,你不装gps,就算自动降落,也早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为黑狗感到惋惜,你不装gps,就算自动降落,也早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

等有钱了,一步到位,图传,naza gps都装。个人觉得应该还要另外装一个插电话卡gps导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上黑狗了就不能搞个图传或GPS么……在哪我去捡捡看,我要黑狗……

广东佛山市顺德职院··········你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开无头模式啊,可怜得鸡鸡和黑狗啊,楼主这么土豪的话,往我的身边落呀我捡着

怎么都想着黑狗,我关心的是有没有砸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替你着急那黑狗啊~

怎么都想着黑狗,我关心的是有没有砸到人·····

网友:
不设置飞控哪知道失控后干嘛?一看就是没有好好研究说明的结果

网友:
可惜了那黑狗了

网友:
没有GPS和无头模式的四轴,最重要的是不同颜色的高亮航灯,以便区分头尾。我的四轴没有高频灯是不会飞的,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naza飞控关掉遥控是会自动降落的,不管你接收机怎么设

没gps也是要设置 不然飞控怎么知道你关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