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PM飞控问题

楼主(2014-10-28):
买了一个APM2.6飞控,在mp里查看遥控通道1.3通道可以随着随着摇杆变化,但2.4通道的输出没有变化,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2四通道 和接收机  连接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下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四通道 和接收机  连接正常吗?

连接正常的,APM2  4通道的输出pwm值一直在1500左右,怎么动摇杆都没变化,但1、3通道好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正常的,APM2  4通道的输出pwm值一直在1500左右,怎么动摇杆都没变化,但1、3通道好使的

遥控器有 通道监视器吗(就是能看到通道输出情况的那个界面),看下那里,

然后把接收机的2 4 通道分别接1通道上,看在地面站上1通道有变化 没。如果这样接有的话,那就是APM的问题。如果这样接还没有的 话 那就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有 通道监视器吗(就是能看到通道输出情况的那个界面),看下那里,

我把APM烧进去飞机的固件,就没有那种情况了,开始烧的是车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APM烧进去飞机的固件,就没有那种情况了,开始烧的是车的固件

那这是飞控固件的问题

网友:
刷3.1.5版的固件,然后通过地面站的终端进行连接,在setup里面erase一下,然后再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