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几个典型迫降模拟视频】被忽视的基本功-熄火降落的魅力,练习心得与经验分享

楼主(2014-10-28):
【补充视频】
前两天发布了如下帖子,分享了一点自己练习过程中总结的愚论,得到各位新手及前辈们支持,万分感谢!
在此感谢各位前后辈们的同时,录上自己一些模拟器中练习视频,分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突发状态,补上视频,很多动作做得虽然不标准,但自认为也可以供其他新手们参考一下,继续班门弄斧,望各位高手前辈们轻拍。。。
【以下原帖,因为字符数限制关系,已减掉部分无关内容】
首先请允许我分享一个薛爸的一个帖子:
化险为夷有秘笈,帮助新手少炸机(已更新)

熄火降落,在紧急突发情况中,抓住这个最后一棵救机稻草,可将损失减小到最少。。。

经总结分享以下愚论:
依个人理解,熄火降落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正常飞行状态下的故意切熄火,比如大机着陆时,还有表演性质的高空熄火降落等(以下简称正常熄火)。第二种是尾桨失去动力或尾舵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例如皮带断裂,尾桨打飞,尾舵拉杆断裂等等)机身开始自旋时,紧急切熄火停止机身自旋控制机机姿态着陆救机(以下简称突发熄火)。两者在控制上最大区别是:前者切熄火后方向舵还有效,锁尾也没有问题,而后者锁尾以及方向舵完全失效。
熄火后大奖的动力来源,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熄火前大奖转速保持的惯性,第二个是利用飞行时的高度或速度,即飞机的重力势能或动能转化为主桨的动能,重力势能或动能转化为主桨的动能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主桨打负螺距利用飞机下落或移动的速度形成一个相对机身运动反方向吹的给主桨加速。和风车同理。
正常熄火时,机身姿态的控制与有动力飞行时差不多,不同的是需要利用相对极其有限的动力以及时间去安全着陆。如果是低空熄火(比如高度两三米内,根据机机大小不同所指低空高度也不同)熄火后动力主要靠主桨惯性,控制姿态着陆便可,如果是高空(几十米)熄火,那么光靠主桨惯性去着陆是远远不够的,这时需要打负螺距利用机机下降的速度保持主桨转速或加速,同时控制姿态接近地面时逐渐过渡到正螺距减速并着陆。或者先在高空高速俯冲向地面,接近地面之前数秒内打负螺距的同时拉起姿态转为平飞姿态利用速度给主桨瞬间加速的同时减少落下的速度,并逐渐过渡到正螺距去安全着陆。更有高手还有倒飞姿态打正螺距给主桨加速接近地面后打负螺距减速同时翻过来再着陆的。。。原理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重点分享一下突发熄火着陆。根据个人练习经验,分为以下几种状态下的突发状况(这里的突发仅指尾舵失去控制,机身开始自旋)。
第一种,低空正飞悬停时的突发熄火: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发现不对直接切熄火利用主桨惯性稳住机身姿态着陆便可。
低空悬停突发尾桨停转熄火迫降视频:
第二种,低空正飞航线时的突发熄火:有飞行速度时突然开始自旋,马上切熄火,这是尾舵锁尾是失效的,但尾垂翼在这里就起到重要作用了,这时整个机机相当于一个风向标,尾垂翼会被拉向风吹过的方向,即机机航线方向的反方向,机身因为风的作用马上会停止自旋保持前进的姿态,这时稍微打点负螺距的同时拉点升降舵,机头稍微仰起,在负螺距状态下利用风的向后运动保持主桨转速的同时逐渐降低高度并减速,接近地面时过渡到正螺距进一步减速着陆。
航线时突发尾桨停转熄火迫降视频:
第三种,高空突发熄火:这时与上面的正常熄火相同,需要将重力势能转化为主桨动能了,具体原理就不重复了,但这里关键是控制姿态。如果是平飞状态熄火,那么简单,直接打负螺距可以适当让直机往所需要着陆的位置方向倾斜一点,这样直机下落的同时会产生一个向倾斜方向移动的速度,这时方向舵以及锁尾失效,所以不需要动方向舵,但与上述第二种情况相同,尾巴会拉向直机移动方向的反方向,直机会进入一个前进的姿态,那么接下来就不用多说,跟第二种情况完全相同,去控制姿态降落就好了。
高空平飞时突发尾桨停转熄火迫降视频:
如果是高空做钟摆等测飞动作状态下开始自旋需要突发熄火该当如何?不着急,也直接切熄火好了,那么直机开始掉落的同时尾巴还会被吹向移动速度的反方向,即向上,这时直接给负螺距的同时拉一点升降舵,那么直机机头会拉起来又可以进入上述的第二种情况了哈~~~~
高空钟摆突发尾桨停转熄火迫降:
那么高空倒飞状态需要突发熄火呢。。。?也不用管,直接切熄火并往任意方向给个方向舵或升降舵好了,这样机身就开始倾斜进入熄火后的侧飞并过度到俯冲状态了,接下来不用多说了吧。。。当然还是给点升降舵拉起机头并给负螺距加速主桨。。。
哎呀,这个落下忘录视频了,今天来不及了,早点睡觉,改天再说吧。。。也可以参考下面的低空倒飞突发熄火迫降的后半段。。。

第四种,低空倒飞突发熄火:这里可不能直接切熄火了。。。大机还好,主桨惯性大还能翻过来并着陆,但若不是高手那也是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的份。。。那此时该当如何?先不慌,加大负螺距管他机机自旋状态只要方向不偏就先让它升上去!然后再切熄火!这样机机就有了足够的高度,同时获取了足够的控制住姿态的时间以及重力势能,接下来就进入第三种里说的高空倒飞突发熄火状态喽~~~~
低空倒飞突发尾桨停转熄火迫降:
以上几点突发熄火除最简单的第一种情况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机机会自动进入前进姿态的特性,拉点升降舵减速或者拉起机头,同时给点负螺距保持主桨转速,接近地面时逐渐过渡到正螺距减速着陆!
感谢读完长篇啰嗦,小鸟班门弄斧,让各位见笑了。。。
除上述几种外,还有一种状态:低空侧飞突发熄火,比如低空做钟摆时,突然开始自旋,经过楼下高手指点,也知道此时该用自旋3D手法去把机机翻正,但末将水平有限,连自旋停都还没练会。。。 请恕无法给大家呈现迫降视频了。。。
最后附上练习模拟器时高空突发熄火迫降录像的截图。。。

网友A:
顶!请问尾巴出问题后切断动力输出飞机就不会自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请问尾巴出问题后切断动力输出飞机就不会自旋了吗?

机身自旋是因为有动力时机身与主桨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机身(当然是马达提供动力)转动主桨的同时,主桨也给机身一个反方向的转动力,这个将军没有问题吧?那切了熄火后主桨只靠惯性,或者靠空气流动去加速,这时机身与主桨之间就没有什么相互的扭力作用了,切了熄火后机身会靠惯性继续转一点,但如果有个前进速度,那么尾垂起到向后拉的作用,机身也会很快停止自旋进入前进的姿态了……

网友:
字好小。。看得好累。。。 建议楼主修改下字体

网友B:
练这个估计怎么也得500级的飞机吧

网友C:
500我觉得还不行。。但至少是可以做了。。模拟器里也一直练。。真机用700练。。现在基本是50米左右 高度20米的样子切熄火滑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这个估计怎么也得500级的飞机吧

用x3(模拟器中)也在航线时突然尾舵失控自旋时,切熄火迫降成功过……

网友D:
直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我觉得还不行。。但至少是可以做了。。模拟器里也一直练。。真机用700练。。现在基本是50米左右 高度20 ...

将军用真机练,我们小鸟只敢用模拟器练啊……
希望在真机中,“突发熄火”迫降永远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视频。。。

想上视频了的,在外出差中无宽带……无线路由流量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这个估计怎么也得500级的飞机吧

刚开始用大机练,现在用x3偶尔突发状况也成功迫降过……当然是在模拟器中……

网友:
上周就吃了不会熄火降落的亏啊……乱飞左右***自旋时飞越的尾对转齿给扫了(可能前面尾桨扫过地没留意),然后……切熄火后还是炸了。

网友E:
嗯,这个基本功要练习才行呀

网友:
先足迹下,顶

网友F:
个人经历认为尾桨失去作用后自旋状态下,飞机是不会停止自旋的。

网友G:
不错,说出了 风车效应   风标效应  ,熄火停止自旋主要是反扭矩没有了,  高空倒飞熄火翻过来之前应该是正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基本功要练习才行呀

一定要练习好逆时针自旋修正!

网友H:
LZ还没有说一种情况下必须练习的基本功,就是自旋,必须要练习自旋练到你可以完全能控制自旋的方向,曾经两次遇到过自旋救机,我不是采用熄火降落,因为我们平时飞行的环境都是前方不是平地,如果离自己起飞点熄火的话很难平稳降到路面好的地方,所以我是用自旋基本功把飞机控制回来才熄火的。前方地面高凸不平的时候硬降下来损失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经历认为尾桨失去作用后自旋状态下,飞机是不会停止自旋的。

熄火后会停的,只是根机机大小及速度相关,停转的时间不同罢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说出了 风车效应   风标效应  ,熄火停止自旋主要是反扭矩没有了,  高空倒飞熄火翻过来之前应该 ...

多谢将军指点~下次练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还没有说一种情况下必须练习的基本功,就是自旋,必须要练习自旋练到你可以完全能控制自旋的方向,曾经两 ...

这个嘛……小鸟自旋停都还不会……实在离我有点远啊…… 想问一下尾失控自旋时自旋速度那么快,想控制住反应要有多快啊……没有超过人的反应速度极限……?
新手还没法理解那是什么境界啊……
总之多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Z还没有说一种情况下必须练习的基本功,就是自旋,必须要练习自旋练到你可以完全能控制自旋的方向,曾经两 ...

完全正确 尤其是逆时针自旋必须练习扎实!

网友I:
有高度的情况下切熄火打负螺距,是打满呢还是打多少呢??这时候打负螺距大桨是不是会加快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高度的情况下切熄火打负螺距,是打满呢还是打多少呢??这时候打负螺距大桨是不是会加快转速??

主桨加速到跟有动力差不多的状态有点困难,但足以从主桨转动缓慢加速到能控制姿态并平稳着陆的速度(当然跟机机大小也有关),具体打多少负螺距这个要视实际情况,下降换慢时可以打满负螺距,如果是高速俯冲下来后快接近地面时拉起机身要给主桨加速,那么要从大负螺距过渡到小负螺距,这是虽然是负螺距但也能适当减速并迅速加速主桨,然后控制姿态过渡逐渐到正螺距,具体情况需要根据练习自己掌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全正确 尤其是逆时针自旋必须练习扎实!

对的。失去方向的时候。飞机只会逆时针自旋。所以逆时针尤为重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嘛……小鸟自旋停都还不会……实在离我有点远啊…… 想问一下尾失控自旋时自旋速度那么快,想控制住 ...

没你想象的那么猛。当然要要切回普通模式。让大桨转速降低。所以普通模式下尽量设定低转速的油门曲线。那样自旋速度没你想象的那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你想象的那么猛。当然要要切回普通模式。让大桨转速降低。所以普通模式下尽量设定低转速的油门曲线。那 ...

明白了,多谢赐教…… 不过还是离我远点……先练慢速自旋停

网友J:
这帖子看得吃力。楼主文字功夫不行,段落都不分,建议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K:
应该牢记并熟练的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帖子看得吃力。楼主文字功夫不行,段落都不分,建议重新编辑一下!

你以为写小说呢?我语文差……写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牢记并熟练的技能

不用记,多练就形成条件反射了……写这么多只是希望能给忽视熄火降落的新手们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haohaohao 好贴啊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来顶个。

多谢捧场~

网友N:
看来我需要不断的学习,新手总是需要你们这些前辈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来我需要不断的学习,新手总是需要你们这些前辈的经验!~

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为“前辈”了……  一起分享经验共勉……

楼主:
下的该死的试用版录制软件,每个视频只能录制15秒。。。前后全剪掉了。。。 凑合看一下哈。。。

楼主:
补了视频怎么突然没人看了,自顶一下

网友O:
模拟器没有真机的感觉,中华航模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模拟器没有真机的感觉,中华航模鉴定完毕。

供参考同时相互交流用的没必要这么较真吧?还有你现在体会得出来模拟器和真机的手感区别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供参考同时相互交流用的没必要这么较真吧?还有你现在体会得出来模拟器和真机的手感区别吗?

呵呵,只玩过模拟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呵呵,只玩过模拟器的说。

加油吧~ 如果是单打独斗那就多潜水多研究~只要练好模拟器飞真机首飞就能成功不炸鸡~模拟器不就是用来打基础的吗……

网友P: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模拟器 我也想玩LOGO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模拟器 我也想玩LOGO的机器

G6.5模拟器,飞机是自己加载的,如何加载看下面这段回复,是之前我发帖问如何加载新机,热心模友回答的。。。

先去原產 交換頁找尋所喜歡的機子 裡面 G3.5 ~ G7 ~

如果知道模型名稱 就在左下角空格填入 不知道就在G3.5 ~ G7  裡面找尋 所喜歡的機子 ~

Aircraft Model飛機模型  Aircraft Variants飛機變種  Color Scheme顏色計畫 ~

模型名稱點入File:xxxxxx 下載(有的模型還需要下載Requires:xxxxxx) ~

下載完全之後 開起模擬 Simulation->Imput->RealFlight Archive(RFX,G3X) 去找尋下載文件位置 載入模型文件 ~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

网友Q:
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功课 第一次450炸鸡就是因为航线 尾巴失控炸鸡的,后来看到你的帖子特意模拟器上练了下  发现和你视频的情况不太一样呢。。 熄火之后 飞机还会有一个较长的自旋状态 不会像你这个上的 马上就停下来了  我用的好像是凤凰的logo700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功课 第一次450炸鸡就是因为航线 尾巴失控炸鸡的,后来看到你的帖子特意模拟器上练了下   ...

嗯,是的,因为惯性不会那么快停止自旋,最好发现要自旋迅速切熄火,这样自旋的还不是很快,熄火之后也能相对快点停止自旋,航线速度快时尾桨停转后,自旋之前有个较明显的前奏,就是尾巴往右边明显摆一下但还能锁住尾巴,这也是因为风标作用,虽然这瞬间失去了锁尾,但由于速度较快,风标作用能把尾巴往后拉住还能那么一小段时间,但因为阻力增大速度逐渐变慢一些就开始进入自旋了…… 发现那个前奏时及时切熄火最好,如果没注意到前奏,那也切的越早,停止自旋得越快,我这个演示视频里你注意看一下,开始自旋之前有个明显尾巴往右摆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功课 第一次450炸鸡就是因为航线 尾巴失控炸鸡的,后来看到你的帖子特意模拟器上练了下   ...

简单说熄火切的越迅速,飞行速度越快,停止自旋也越早……旋停时停止自旋就没有航线时那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功课 第一次450炸鸡就是因为航线 尾巴失控炸鸡的,后来看到你的帖子特意模拟器上练了下   ...

我用的是g6.5模拟器里的logo800,据说g系列模拟器效果比凤凰逼真,飞机越大也越容易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功课 第一次450炸鸡就是因为航线 尾巴失控炸鸡的,后来看到你的帖子特意模拟器上练了下   ...

我指的尾巴往右摆一下是指航线的时候,其他速度不快的状态下就直接进入自旋了……

网友R:
大哥,我能不能转载你的帖子到其他论坛,继续造福魔友,我会标注作者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哥,我能不能转载你的帖子到其他论坛,继续造福魔友,我会标注作者是你的

当然可以~ 写这个就是为了造福其他新手嘛~ 多谢关注~

网友S(2019-03-31):
対转齿前齿扫齿后,尾巴高速自旋,忽略尾巴,靠大桨平衡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