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油机装飞控减震方方法怎么好

楼主(2014-10-28):
问大家一个问题飞控在装油机时减震该怎么做,“大白机型”目前已经用云台的减震球坐了两级减震,就是上了两层减震球隔板,还加了海绵贴,但是现在测试飞控的减震效果还是不行,各个方向的加速度值都相差很大并且不合格,
   现在求助大家怎么使飞控的减震减到最小,有什么方案啊!
    欢迎大家互相讨论,指导在下,,不甚感激

楼主:
多谢大家指导啊!

网友A:
用的啥飞控?要不你就直接搞硅胶的减震,200来块钱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飞控?要不你就直接搞硅胶的减震,200来块钱一个,试试。。。。

硅胶的有淘宝链接吗?飞宇的那款就算了太小不行

网友B:
排气筒口子反了。你这样装油烟全部冲机身上了,而且没有充分燃烧的废油和积炭没有办法排除。

网友:
飞油机,,有的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气筒口子反了。你这样装油烟全部冲机身上了,而且没有充分燃烧的废油和积炭没有办法排除。

没反,机身下面的镜头更重要

网友D:
??双缸 总和多少 排量 ?? 固定翼 俺 没玩过。。。

直升机 的话 发动机 的 四个 固定螺丝 首先就减震。

飞控 不提倡 橡皮筋——很容易老化、发沾:断裂。危险。

“减震”——其实 就是一 机械滤波器 。

飞控 首先要与 一块 适当重量(100克)的铜板做刚性固定,

然后:这铜板 再与飞机 机身 做软性固定。还得有 阻尼胶

注意::阻尼 —— 非 —— 阻力 。。。

***************************************
楼主:飞控 总该 上张 照片吧 ??和 你的 2级 减震球 结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缸 总和多少 排量 ?? 固定翼 俺 没玩过。。。

直升机 的话 发动机 的 四个 固定螺丝 首先就减 ...

嗯,发动机已经坐了减震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气筒口子反了。你这样装油烟全部冲机身上了,而且没有充分燃烧的废油和积炭没有办法排除。

怎讲,是把排气筒反过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反,机身下面的镜头更重要

正解啊!

网友E:
原装的板子太高 大白2装不下去 , 只能从新做 。 用小松62发动机震动过大 , 震动超出自驾仪正常范围。  此款减震架  能将重心降低 ,避免掉高频震动的同时  还能准确的获得飞机的真实姿态,以便更好的在空中是飞机保持较好姿态飞行。
pos数据如下
  4   37.813950 110.187447 1219 -4.7 -0.8 59.8 2088.4
  5   37.814529 110.188835 1217 -3.7 0.1 64.3 2087.1
  6   37.815075 110.190338 1217 0.6 0.1 65.8 2086.9
  7   37.815590 110.191734 1217 0.3 1.7 64.3 2086.3
  8   37.816200 110.193283 1218 -1.2 0.7 63.6 2087.6
  9   37.816746 110.194672 1220 -0.5 1.0 63.9 2089.6
10   37.817329 110.196159 1220 -0.1 -0.1 63.8 2089.7
11   37.817909 110.197670 1220 0.4 0.9 64.3 2089.6
12   37.818459 110.199081 1222 0.8 0.2 63.7 2091.4
13   37.819061 110.200577 1221 -1.0 0.0 62.8 2090.0
14   37.819660 110.202065 1221 -1.0 0.2 63.7 2090.0
15   37.820232 110.203545 1220 -0.1 -0.8 64.1 2090.1
16   37.820782 110.204964 1220 0.3 0.4 63.8 2088.4
17   37.821369 110.206436 1221 -0.4 -0.6 63.0 2089.7
18   37.821957 110.207924 1219 -1.3 0.4 63.8 2088.3
19   37.822525 110.209396 1222 0.2 0.6 64.0 2090.6
20   37.823109 110.210876 1221 0.2 -0.5 63.5 2090.0
21   37.823669 110.212288 1220 -0.9 -0.6 63.1 2088.9
22   37.824261 110.213776 1220 -0.6 0.2 63.8 2089.2
23   37.824837 110.215256 1220 0.6 -0.6 64.0 2089.0
24   37.825424 110.216743 1220 -0.4 0.6 63.3 2089.5
25   37.825977 110.218140 1221 -1.2 -0.4 63.6 2090.7
26   37.826565 110.219635 1220 -1.0 -0.4 63.6 2089.7
27   37.827156 110.221130 1219 -1.4 1.3 63.8 2088.0
28   37.827732 110.222618 1219 -0.3 0.9 63.7 2088.3
29   37.828312 110.224106 1219 -2.4 1.4 64.0 2088.1
30   37.823669 110.226173 1220 -1.6 1.8 244.4 2089.5
31   37.823101 110.224693 1220 -1.1 0.9 243.8 2089.4
32   37.822521 110.223190 1221 -0.5 0.8 243.6 2090.3
33   37.821957 110.221786 1221 -1.1 0.2 243.1 2090.4
34   37.821362 110.220291 1220 -1.2 1.0 244.0 2088.4
35   37.820786 110.218803 1222 -0.5 0.8 243.6 2090.4
36   37.820229 110.217392 1220 -0.4 0.1 243.6 2089.1
37   37.819641 110.215897 1220 -0.5 0.4 243.7 2089.9
38   37.819057 110.214417 1219 -0.1 1.3 243.7 2088.5
39   37.818497 110.212982 1220 -0.2 1.2 243.5 2089.3
40   37.817902 110.211479 1220 -0.5 0.3 243.6 2089.0
41   37.817337 110.210060 1220 -0.7 0.2 243.4 2088.8
42   37.816753 110.208565 1220 -1.2 0.4 242.9 2088.4
43   37.816170 110.207092 1222 -0.2 0.3 244.1 2090.4
44   37.815582 110.205582 1222 -0.2 0.3 243.6 2090.4
45   37.815018 110.204163 1222 -1.2 -0.4 243.5 2090.2
46   37.814426 110.202660 1221 -1.4 -0.2 243.6 2089.6
47   37.813869 110.201241 1220 -0.5 0.2 243.6 2087.7
48   37.813290 110.199760 1220 0.2 1.4 243.9 2088.1
49   37.812702 110.198288 1220 -0.7 0.4 243.2 2089.4
50   37.812138 110.196854 1220 -1.4 -0.3 243.7 208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的板子太高 大白2装不下去 , 只能从新做 。 用小松62发动机震动过大 , 震动超出自驾仪正常范围。  此 ...

你好!这个是自己DIY的还是买的,有链接吗?谢谢啦,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自己DIY的还是买的,有链接吗?谢谢啦,兄弟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专业搞无人机的 加qq304953167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哪款飞控?能方便告诉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哪款飞控?能方便告诉我不

可以加我QQ1501480535

网友G:
从源头考虑减小 另外 楼上老兄的东西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源头考虑减小 另外 楼上老兄的东西还是有用的

嗯,已经联系过了。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