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水好

楼主(2014-10-28):
电机座用什么胶水好? 我的在碰撞下容易掉出来

网友A:
我是先用502 固定 再用环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用502 固定 再用环氧

我基本都是這樣做的. 用什么品牌的可靠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基本都是這樣做的. 用什么品牌的可靠点?

不懂什么是品牌 我只知道我用的是环氧E51

楼主:
THX....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