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对狗供电吗?

楼主(2014-10-29):
想买,但说明书没提及,请教。对比X-CAM A10-3H买哪个好,当然大疆是大厂。

网友:
买得起哪个买哪个

网友:
买不起哪个不买哪个!

网友A:
H3-3D能供电,但是只能操作俯仰,鸡肋,其他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3D能供电,但是只能操作俯仰,鸡肋,其他都还好

谢谢!大疆云台有电位器,可能更精准。

网友B:
我也在纠结这两个 更倾向于dji  有个朋友买了a10 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纠结这两个 更倾向于dji  有个朋友买了a10 不稳定

我也一样,偏向大疆,很稳。我是固定脚架,不打算改,因为之前用收放舵机不稳定,好易烧,到时用相机作脚架就麻烦了。但未知以后第三轴无限旋转会不会好用。我问过H3-3D最低1800可以了,x-cam就15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一样,偏向大疆,很稳。我是固定脚架,不打算改,因为之前用收放舵机不稳定,好易烧,到时用相机作脚 ...

不过第三轴对着机架拍的时候 看着机架晃动 感觉特别棒

网友:
涓嶄絾渚涚數锛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第三轴对着机架拍的时候 看着机架晃动 感觉特别棒

最主要稳不稳,我大疆精灵2v+出来的视频是纹丝不动的,但我的廉价两轴就怎调都有点偏移,因为靠传感器动了再做反应,可能有点慢,亦是我不会调,总之看上去不够稳,左右摆动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C:
p2v+  视频还是可以的~~可以胜任一些航拍的小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一样,偏向大疆,很稳。我是固定脚架,不打算改,因为之前用收放舵机不稳定,好易烧,到时用相机作脚 ...

可以尝试蜗杆驱动的  电动起落架哦  不存在烧舵机的现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2v+  视频还是可以的~~可以胜任一些航拍的小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是和同事一起买的,所以一人一半股份。比较中意狗,画质细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蜗杆驱动的  电动起落架哦  不存在烧舵机的现象哦

按构造来说,是很可靠的,但我遇两例有问题了。

网友E:
可以給gopro3供電!沒問題?
幾體震動需處理好,因該雲台對震動比較敏感

网友:
好像是狗自己的电,不想H3-2D云台供电。

网友:
一个溜精灵狗的帅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給gopro3供電!沒問題?
幾體震動需處理好,因該雲台對震動比較敏感

其实是震动大才歪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