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前辈个问题

楼主(2014-10-29):
问各位前辈个问题,刚刚接触第一视角飞行,我买了一套RC805+TS351。

问题1. 俩人都放在第一频道,就是5705MHZ,不连接摄像头和屏幕怎么才算对上频率了,351通电后有个小红点,会闪吗,会变色吗等。

问题2.我不打算买摄像头了,打算用某设备上的AV-OUT视频输出口连接TS351发射机,请问AV-OUT的视频莲花头内的这两根线怎么和351上的摄像头连接线的红黑黄三线连接,尝试过连接黑色和黄色,但无反应,反接后也没反应,没敢接红色的正极线,用表测了红黑黄三线,其中红黑为正负12V。是否能用其他设备的AV-OUT接口,还是必须连接那种三线的摄像头呢?

谢谢各位前辈给我解释一下,谢谢您的手指头啦!!~~~~~

网友:
飞机不错多少钱

网友A:
av线反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线反接试试。

我反接过,没反应的,主要是avout线是两根,图传上是三根,黑红黄三根不知怎么接呢? 飞机当时买亚拓整机,电子设备自己攒的,一共3000不到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AV OUT是视频输出,莲花头内部黄色是视频信号,黑色是地线。351发射器看是多少V电压输入,红线一般都是电源,将AV OUT黄色与351黄色接在一起,黑色对黑色,黑色指的是地线,所以地线是相通的,351输出了12V电源可以供给其他12V设备

网友:
11550911QQ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