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飞带襟翼滑翔机,求高手指点设置蝴蝶刹车】

楼主(2014-10-29):
直接入题,JR XG8控固定翼模式下,如何设置能实现三段开关的第二段襟翼打开一般达到减速,三段时襟翼全开,副翼两边同时向上翻,和襟翼达到蝴蝶刹车效果,飞机襟副翼通道舵机对应接收机通道见图,如能帮我设置成功的,万分感谢,50元充话费。

网友:
旋钮设置通道输出量,二档输出40%;三档输出100%,视情况调整。ER9X的飘过,仅供参考。另外别拿钱说是,拿钱说事别找模友,找商家。

网友:
华科尔刷过控的d10会,这个高端控不会,帮顶

网友:
你是想让滑翔机逆风倒飞么

网友:
你用到滑翔机模式试试。

网友A:
要设成滑翔机模式,菜单里有一个d开头的选项,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进入打开后默认就是蝴蝶刹,再调一下混控比例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话费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成滑翔机模式,菜单里有一个d开头的选项,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进入打开后默认就是蝴蝶刹,再调一下混 ...

滑翔机模式适合无动力滑翔机,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翔机模式适合无动力滑翔机,谢谢解答

滑翔机模式下动力在gear通道,专业滑翔机的动力都是开关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模式下动力在gear通道,专业滑翔机的动力都是开关通道

滑翔机模式电调要插GEAR起落架通道?那就是只有开或关  没有办法掌握油门大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翔机模式电调要插GEAR起落架通道?那就是只有开或关  没有办法掌握油门大小了?

是这样的,因为动力不用比例通道,比赛时动力只能开一次,而且还有时间限制,所以起飞都是最大油门,到时间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