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信天翁滑翔机如何设置蝴蝶刹车】

楼主(2014-10-29):
请教XG8控固定翼模式下【滑翔机模式针对无动力机型的】,如何设置能实现三段开关的第二段襟翼打开一半达到减速,三段时襟翼全开,副翼两边同时向上翻,和襟翼达到蝴蝶刹车效果

网友A:
同样关注。另外。三段时襟翼全开,副翼两边向上翻的同时,水平尾翼怎样补偿?

网友:
可能要用Arduino做一個控制器了

网友(2015-12-2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B5%FB%C9%B2%B3%B5 这个贴纸已经说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关注。另外。三段时襟翼全开,副翼两边向上翻的同时,水平尾翼怎样补偿?

我的信天翁襟翼全开是抬头,我水平尾翼设成向下,压一下机头
我的控是T8J,没有滑翔机功能

网友:
蝴蝶刹是襟翼向下,副翼都往上,当然你也可以设置成全往下,这样升降舵要向下补偿

网友:
中校讲的精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