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忙忙,百忙中抽空测试MT2204-2300kv

楼主(2014-10-29):
最近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一直没时间再详细测试,电机估计最早收到的其中一个人了,16号早上八点多就已经收到了。快递哥电话不打,一直在外面喊,还好做梦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人喊,不然就次日派件了。电机细节不拍了,相信其他测试模友都拍了照片。

先给个测试的结论吧,1、电机平衡很好,子 dan头自锁还算不错,四个电机中,三个一致,一个稍微紧点,比其他三个电机更快停桨,是顶丝装得不好,松开再拧紧即解决问题,可以看看视频。2、电机出线处没上胶,电机线直接拉扯里面线圈,感觉有点脆弱,建议出线处加胶,
3、测试时间不是很够,不同电调对电机效率的影没测。不同电机的间的对比没测,怎么配电池飞行时间最长没测。
4、每个电机都配一根内六角螺丝刀,2.5现在都泛滥了,其实没必要这么浪费资源,每个电机少一块钱更好
总体而言,按目前使用情况效果很好,电机声音不错,表面做工工艺比mt4114等更好。
------------------------------------------------------------------------------------------------------------------------------------------------有密码的话123456

楼主:
准备测试几种市面上的5-6寸桨,以做对比。

对市面上的小机架都不太满意,重新设计了一个机架,不满意的原因一是大,即使250也大了,不考虑中心板大小的情况下,6寸桨的最小轴距也就((6*2.54)/1.414)*2约220mm。另一个原因个人比较难接受,后面解释。

用边料加工,省点钱

楼主:
装入法兰轴承,螺孔成90度

底座一个

没错,他就是用来测试不同桨的桨效和推力的,用的时候压力点要与电子称垂直。底座过轻,需要压重物

已经得出数据了。录入excel即可批量计算

测试了几种不同的桨

楼主:
所有数据如图所示,效率最高gf5030,同时也是平衡最好,但最大拉力较小;二叶5045桨硬,最重要是便宜,gf5030价格的一半不到;5045三叶桨效率也不容乐观,好看。6045桨硬,便宜,用在这电机上也效率也高,但对小飞机来说,桨大一寸就不受欢迎了。几款桨各有优劣势,模友不必纠结为电机配什么桨,如果喜欢穿梭飞行,用便宜桨,有强迫症的用三叶,机架大的用6寸,追求完美的用gf。按经验,如果多一个gf6030桨测试,相信效率将超过以上这些桨,。。。按测试数据,6045的推力最大520g。银燕mt2204的数据写max.thrust440g,要不要考虑改改呢

楼主:
关键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重新加工一个机架
分析一下机臂情况,一般情况下,小机架为了方便组装,或者折叠,机臂为碳板的机架一般会采用平置的方式,但是这样一来,螺旋桨上下来的气流会比阻挡了一部分,这部分气流就好比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还想吧自己从地面抬起来那么白做功,如图1;如果此时采用2的方法固定机臂,阻挡气流的面积将大大减少,增加效率。

为此,我们测试下是否真为理论那样,效率有所区别,首先吧电机固定在平放的机臂上,然后测试200g时的电流

图片删错了,今天发帖翻相片才知道,没空重新搞了,就是从1000g的配重,加油门,让显示变为800g,,数据是3.48a,电压11.78,效率为4.8787g/w

竖直机臂测试,电流3.17A 电压12.09 效率5.218g/w。

也就是说,假设同样为200g推力的时候,少了0.48A的电流,即使吧电调(BLHELI20A)固定在机臂上,200g也是省越0.12A

楼主:
剪短一点

不太好夹,算了,能用就行。

这样又轻8g了。

楼主:
下挂电池。

斜向减震板效果确实不错,轴距230mm

三叶桨效率不算高,但最好看

网友A:
测的很详细,顶一个。竖装机臂效率肯定高,但是机械强度能差很多。还有就是飞机迎风面增大,容易受风力影响。当然这是相对于平装机臂来说的。

网友:
有雕刻机的人,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的很详细,顶一个。竖装机臂效率肯定高,但是机械强度能差很多。还有就是飞机迎风面增大,容易受风力影响 ...

飞起来感觉不明显,不过也确实没考虑过抗风,各种机架都可以存在的道理估计就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