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固定翼 调参 翻译

楼主(2014-10-29):
APM 固定翼 常用调参的翻译,有些地方可能理解的不太正确,请大家指教。另外,没有翻译的部分是因为我用不上,如果有人需要,问一下,我会继续翻译,直到完善。
命令默认值单位可选项注解
ACRO_LOCKING00:Disabled 1:Enabled特技模式下,摇杆回中后保持高度
ACRO_PITCH_RATE180degrees/second10 500特技模式下,RC升降杆推拉到头时的每秒俯仰角度
ACRO_ROLL_RATE180degrees/second10 500特技模式下,RC横滚杆推拉到头时的每秒横滚角度
AHRS_COMP_BETA0.10.001 0.5这个参数是用来控制,通过空速、方向数据和GPS数据进行交叉计算地面速率的时间常数,时间常数的标准为0.1/beta,数值设置的越大,使用GPS数据的比重就越少,反之,使用空速数据的比重就越少。不建议修改
AHRS_GPS_GAIN10.0 1.0在飞行姿态控制系统里,GPS参与修正高度的比重。固定翼飞机绝对不能用0值,否则将导致飞机在转向时失控,固定翼建议使用默认。
AHRS_GPS_MINSATS60 10参与修正高度的最少GPS卫星数量。这里默认为6颗,这样GPS的数据在参与加速度数据修正时可以让人放心。
AHRS_GPS_USE1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启用GPS导航,必须的
AHRS_ORIENTATION00:None 1:Yaw45 2:Yaw90  。。。。。APM安装角度与机身的夹角。这里允许姿态传感器的指向与机身指向形成任何45或90度夹角,更改后需要重启,并重新校准水平。这个选项可能是为了方便安装APM。
AHRS_RP_P0.20.1 0.4让加速度计以多快的速度进行姿态修正。可选的反应时间是0.1-0.4秒之间。
AHRS_TRIM_X0Radians
补偿APM板和机身之间的横滚(Roll)角度差异,正数使机身右偏。我感觉这个数值应该是自动计算并设置的,业余条件很难找出板子和机身的偏差,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偏差一定存在的。
AHRS_TRIM_Y0Radians
同上,说的是俯仰。
AHRS_TRIM_Z0Radians
同上,说的是方向。
AHRS_WIND_MAX0m/s0 127设置地速和空速之间的最大差值,这个设置是为了防止空速计故障。0为任何情况下,都只使用空速计。
AHRS_YAW_P0.20.1 0.4使用罗盘和GPS来确定方向的比重,较高的数值意思是确定方向会更快的遵循方向数据的来源。
ALT_CTRL_ALG00:Automatic控制飞行高度用什么算法。默认的0会根据机身选择最合适的算法,当前这个默认的算法使用的是“TECS——总体动力控制系统”,未来会不定时的增加实验性的新算法。可能就这一个算法,不建议修改
ALT_HOLD_FBWCM2000centimeters在FBW-B和CRUISE飞行模式下,限制的最低飞行高度,如果飞机下降到这个设定值,飞控会自动修正,不使飞机低于这个预设的最小高度。0为不限制。
ALT_HOLD_RTL4000centimeters返回到出发点的高度,这将是飞机在返回时瞄准的高度,也是回到到出发点并盘旋的高度,如果设为-1,飞机将使用当前高度进入RTL模式。注意,如果设定了集结点(rally  point),那么集结点的预设高度,将会替换这个RTL模式的预设高度。
ALT_MIX1Percent0 1混合GPS高度和气压高度的计算权重比例,0为绝对依据GPS,1为绝对用气压,强烈建议不要更改默认值1,也就要保持使用气压定高,因为GPS实在既不可靠。当然,除非你有个军 yong级的GPS,并且是在几万米以上的高空用气球投放飞机!!!
ALT_OFFSET0Meters-32767 32767在执行自动飞行(Auto)任务时,可以根据已知目的地_地形高度,给APM一个参考。比如转场时的自动降落,就得知道目标场地的绝对高度。
ARMING_CHECK00:None 1:All 2:Barometer  4:Compass 8:GPS 16:INS 32:Parameters 64:Manual RC Trasmitter 128:Board  voltage 256:Battery Level解锁前需要检查的项目。组合选项可以使用选项编号相加的办法,例如:需要GPS锁定和RC遥控有信号才能解锁,就设置为72。可以按自己喜好改,但有时候APM不连接一些部件的时候,还需要解锁检测,所以建议设为0。
ARMING_DIS_RUD00:Disabled (Rudder Arming  Allowed) 1:Enabled(No Rudder Arming)解锁禁止方向舵配合,不建议修改
ARMING_REQUIRE10:Disabled 1:THR_MIN PWM when  disarmed 2:0 PWM when disarmed高级选项;满足某些个条件后才能解锁;0不需要任何条件;1需要方向杆或地面站解锁命令才解锁,需要RC配合  THR_MIN PWM(最小油门杆量)到油门通道才行;2为加锁时,需要方向杆或地面站解锁命令,且发送0油门信号。建议选用1.
ARSPD_AUTOCAL10:Disable 1:EnableARSPD_RATIO自动校正。0为禁用,启用为1,APM会在飞行中依据地速和空速自动计算ARSPD_RATIO的值,每2分钟一次自动保存新参数到EEPROM里,当然新计算出的数值变化要超过上次保存数值的5%,否则不会保存。
ARSPD_ENABLE10:Disable 1:Enable使用空速计
ARSPD_FBW_MAX22m/s5 50在所有自动油门控制的飞行模式中(FBWB, CRUISE,  AUTO, GUIDED, LOITER, CIRCLE、RTL),油门推到最大,所允许的最大空速(校准后的空速)。此处要自行测试一下飞机的极限速度,查看log文件后,设定一个合适自己要求的值。(50m/s=180km/h;22m/s=80km/h)
ARSPD_FBW_MIN9.5m/s5 50在有自动油门控制的飞行模式中(FBWB, CRUISE,  AUTO, GUIDED, LOITER, CIRCLE、RTL),油门拉到最小,所允许的最小空速。此处要手动测试飞机的失速范围,设定一个略高于失速速度的值,可以尽可能的节省电力,增加留空时间(5m/s=18km/h;9m/s=32.4km/h)

楼主:
ARSPD_OFFSET空速采集修正
ARSPD_PIN空速计插到哪个辅助通道上了,默认是0,第一个
ARSPD_RATIO空速计校准比例
ARSPD_TUBE_ORDER空速管驱动选择,高级选项,不动
ARSPD_USE使用空速计控制飞机。
AUTO_FBW_STEER允许这个选项后,会在Auto飞行模式里,允许使用与FBW-A相同的导航和转向功能,而该Auto模式的常规导航功能将被禁用,常规使用飞机时不建议使用此功能。
AUTOTUNE_LEVEL自动调参敏感度级别,据说新手用5,高手7以上。
BATT_AMP_OFFSET电流传感器在0输出的时候,为多少V。校准用途吧
BATT_AMP_PERVOLT当1v电压通过电流传感器时,有多少安培的输出;APM应该设置为17
BATT_CAPACITY满电时的电池容量有多少
BATT_CURR_PIN选择电流传感器在A0-13的哪个端口,3DR的传感器用在APM2.5上时,应该设定为12.
BATT_MONITOR电池监控,0不监控;3只监控电压;4监控电压和电流.
BATT_VOLT_MULT电压修正乘数。
BATT_VOLT_PIN选择电流传感器在A0-13的哪个端口,3DR的传感器用在APM2.5上时,应该设定为13.
BATT_VOLT2_MULT第二块电池
BATT_VOLT2_PIN哪个端口监测第二块电池电压?
CAM_DURATION相机快门按住时长
CAM_SERVO_OFF解除按压相机快门的舵机PWM值
CAM_SERVO_ON按压相机快门到位的舵机PWM值
CAM_TRIGG_DIST连续拍照的距离(米)。不管在什么飞行模式下,这个数值如果是非0的数字,将会以GPS测量为标准,按这个数字代表的米数进行连续拍照。这个功能还可以在Auto模式下使用命令  DO_SET_CAM_TRIGG_DIST 进行设置并使用.
CAM_TRIGG_TYPE用干什么方式进行拍照,0舵机,1继电器。
COMPASS_AUTODEC允许或禁用依据GPS位置进行自动磁偏角计算。
COMPASS_DEC手动输入真北和磁北的磁偏角数值。百度各地具体数值
COMPASS_EXTERNAL设置使用内置或外置罗盘。如果外置罗盘被选定,COMPASS_ORIENT  参数将单独操作 AHRS_ORIENTATION 参数的定位选择。
COMPASS_LEARN允许或禁止罗盘的自学习偏移量功能。

楼主:
COMPASS_MOT_X罗盘X轴(Roll)被电机干扰的修正参数
COMPASS_MOT_Y罗盘Y轴(Pitch)被电机干扰的修正参数
COMPASS_MOT_Z罗盘Z轴(vertical)被电机干扰的修正参数
COMPASS_MOTCT电机对罗盘干扰用什么项目进行修正,0为禁用;1为用油门;2为电流。建议不要手动修改这个参数。
COMPASS_OFS_X罗盘在X轴的偏移量。如果机身框架是金属的,增加这个偏移量来补偿
COMPASS_OFS_Y罗盘在Y轴的偏移量。如果机身框架是金属的,增加这个偏移量来补偿
COMPASS_OFS_Z罗盘在Z轴的偏移量。如果机身框架是金属的,增加这个偏移量来补偿
COMPASS_ORIENT罗盘的指向。内置罗盘一般会自动设置到默认的正确数值,但是使用外置罗盘的话,可能需要修改。一般来说需要参考外置罗盘的说明文件来设置。正确的罗盘指向应该是X轴向前;Y轴向右;Z轴向下。所以,如果你的飞机指向西边,Y轴的数值应该是正数,X轴的数值接近0。注意:这个定向是结合  AHRS_ORIENTATION 参数来设定的。
COMPASS_USE是否允许罗盘定义机头方向,而不是GPS。
ELEVON_CH1_REV是否给升降副翼通道1反向
ELEVON_CH2_REV是否给升降副翼通道2反向
ELEVON_MIXING是否允许在升降副翼的输入和输出通道都使用混控。如果只想在输出通道使用升降副翼混控,到ELEVON_OUTPUT进行设置。
ELEVON_OUTPUT使用软件进行升降副翼输出通道的混控。如果允许使用,APM将对副翼和升降舵通道进行软件混控。这里提供4种不同的混控模式,使升降舵集合进两个升降副翼系统。注意:这里不能使用RC遥控信号直通到混控输出端,比如通道8功能设置为手动(manual)。同时要对  MIXING_GAIN 进行混控增益选择。
ELEVON_REVERSE反向升降副翼
FBWA_TDRAG_CHAN选择一个RC通道进行设置,该通道PWM值超过1700以上的时候,在FBW-A模式中,启用后三点起落架的起飞模式。该通道应该被设置到RC遥控的某个两段开关上。起飞使用中,一旦这个功能被打开,将保持这个起飞模式,直到飞机空速超过TKOFF_TDRAG_SPD1  参数的设定值,除非中途改变飞行模式,或俯仰姿态有变化。同时,这个功能一旦打开,升降舵将强制进入TKOFF_TDRAG_ELEV的设定值。这些功能都是为了能让后三点式飞机在FBW-A模式中更容易的起飞,同时方便处理自动起飞和转向。0为禁用。
FBWB_CLIMB_RATE在FBWB和CRUISE模式中,使用升降舵打满时,将会改变高度的速比。例如,设置为默认的2m/s,你满舵爬升10秒,将会爬升20米。注意,真实升降速率可能低于这个数值,因为要取决于空速和油门的设置。
FBWB_ELEV_REV在FBWB和CRUISE模式中,升降舵反向。设置为0时,向后拉升降舵将会降低高度;设置为1时,向后拉升降舵为提升高度
FENCE_ACTION设置围栏触发后怎么办。  设置为0不会有任何动作;设置为1时触发GUIDED模式,  同时目标航点成为围栏返回点;设置为2时只报告,不做任何动作;3会进入GUIDED模式并保持手动油门控制
FENCE_AUTOENABLE围栏自动开启功能,设置为1时,围栏在自动起飞时打开,并在开始自动降落时关闭。建议不要在目视飞行时使用,实在要用,就用通道开关(FENCE_CHANNEL)来控制围栏的启用与否。
FENCE_CHANNEL使用遥控通道控制围栏开关,PWM高于1750为打开。
FENCE_MAXALT触发围栏的最大高度
FENCE_MINALT触发围栏的最小高度
FENCE_RET_RALLY触发围栏后是否返回集结点(rally  point),1为打开此功能;如果没有设置集结点,将会返回home point。
FENCE_RETALT定义围栏被触发后,飞机将返回到什么高度;0为回到围栏的最大高度和最小高度的中间点。
FENCE_TOTAL定义当前使用的围栏数量。
FLAP_1_PERCNT当FLAP_1_SPEED参数的值被触发后,襟翼开启到什么位置(襟翼开启的百分比),0为禁止使用襟翼。
FLAP_1_SPEED当目标空速触及这个数值时,触发FLAP_1_PERCNT定义的襟翼开度。注意,这个速度应该大于或等于FLAP_2_SPEED。
FLAP_2_PERCNT当FLAP_2_SPEED参数的值被触发后,襟翼开启到什么位置(襟翼开启的百分比),0为禁止使用襟翼。
FLAP_2_SPEED当目标空速触及这个数值时,触发FLAP_2_PERCNT定义的襟翼开度。注意,FLAP_1_SPEED应该大于或等于FLAP_2_SPEED。
FLAP_IN_CHANNEL使用哪个遥控通道来控制襟翼。如果设定了某个遥控通道来控制,这个通道的最小到中心位置的控制行程会决定襟翼开度的百分比,如果输入信号高于中心位置的信号值,将使襟翼反向打开,变成减速板的功能。本选项需要结合启用该输出通道FUNCTION设置里的一个襟翼功能。当该遥控通道与自动襟翼功能组合使用后,会有更多种类的襟翼开启比例。这里必须同时启用FLAPERON_OUTPUT里的襟副翼混控设定。
FLAP_SLEWRATE襟翼输出的摆动速率(襟翼行程的百分比/秒)。比如,设定25,会让襟翼在一秒之内的动作速度,不超过襟翼行程的25%。
FLAPERON_OUTPUT是否允许软件控制襟副翼的输出。如果启用这个参数,APM将通过软件,给FLAPERON1和FLAPERON2这两个FUNCTION选项里的辅助选项,进行襟副翼混控调制。这里有4种不同的混控模式,对应到襟翼和副翼的混控伺服系统。注意:这里不能使用RC遥控信号直通到混控输出端,比如通道8功能设置为手动(manual)就是不行的。同时要对  MIXING_GAIN 进行混控输出增益的选择。本参数不能与 ELEVON_OUTPUT 或 ELEVON_MIXING 进行关联设置。
FLTMODE_CH设置飞行模式切换使用哪个RC通道
FLTMODE1飞行模式 1  (1绕圈;2自稳;3训练;4特技;5线性A;6线性B;7巡航;10自动;11返航;12定点;13指导)
FLTMODE2飞行模式 2
FLTMODE3飞行模式 3
FLTMODE4飞行模式 4
FLTMODE5飞行模式 5
FLTMODE6飞行模式 6
FORMAT_VERSIONEeprom的格式化次数
FS_BATT_MAH剩下多少电池容量(mAH)时触发安全保护功能。0为禁止触发安全保护。如果电池容量低于该设定值,飞机将会立即切换到返航模式
FS_BATT_VOLTAGE触发安全保护的电压数值。0为禁用此功能。如果电池电压低于此设定值超过10秒,飞机将切换到返航模式。
FS_GCS_ENABL是否启用地面站失控保护功能。该失控保护的触发将依据FS_LONG_TIMEOUT所设定的时间数值,超过该参数时间而没有收到MAVLink的心跳信号将触发失控保护。这里有两种失控保护设置:1为地面站没有收到MAVLink的心跳信号将触发失控保护;2为心跳信号丢失或数传信号质量不好,都会触发失控保护。数传信号质量不好表现为地面站收不到持续更新的飞机即时姿态,rssi接近于0。警告,这个选项有可能使飞机在地面的时候,因某个原因失去数据连接而自动进入失控保护,且会导致电机转动,如果是电动飞机,最好启用ARMING_REQUIRED的解锁要求。
FS_LONG_ACTN在AUTO, GUIDED 或  LOITER模式下,FS_LONG_TIMEOUT  设定的长超时数值,触发失控保护后的选项。在自稳模式下(stabilization),长超时后,飞机将总是切换到返航模式(RTL);自动模式下(Auto),可以选择切换到RTL或是继续飞行任务。0为继续执行任务;1为进入RTL模式,注意:在FS_SHORT_ACTN设置为1时,  一旦触发短超时失控保护,首先会切为 CIRCLE模式, 而后不管本项如何设置,都会进入RTL模式。如果本项设置为2,触发后将进入0油门的线性A(FBWA)模式进行滑翔。
FS_LONG_TIMEOUT长时间失去信号所触发失控保护的超时 时间。默认为20秒。
FS_SHORT_ACTN在AUTO,  GUIDED 或 LOITER模式下,FS_SHORT_TIMEOUT  设定的短超时触发失控保护后的选项。在自稳模式下(stabilization),短超时后将总是切换到CIRCLE模式;自动模式下,可以选择切换到CIRCLE模式或是继续飞行任务。0为继续执行任务;1为进入RCIRCLE模式,注意:在FS_SHORT_ACTN设置为1时,  一旦触发短超时失控保护,首先会切为 CIRCLE模式, 而后如果继续触发长超时设定时间,将进入RTL模式。如果本项设置为2,触发后将进入0油门的线性A(FBWA)模式进行水平滑翔。
FS_SHORT_TIMEOUT短暂失去信号所触发失控保护的超时时间。默认为1.5秒。
GLIDE_SLOPE_MIN本参数设置多少米的高度改变,可以进行滑翔,而不是直接下降高度。默认值为15米,这将帮助飞机在航点平滑的进行高度调整。如果不想在此使用滑翔功能,设置0为禁用。

楼主:
GND_ABS_PRESS用帕斯卡采集的地面气压,应该是每次上电后的自动行为
GND_ALT_OFFSET地面高度的修正,每次上电会自动归零。
GND_TEMP自动采集的地面温度,摄氏度。
GPS_MIN_ELEV导航时用的最小海拔,
GPS_NAVFILTER导航过滤引擎设置,8为Airborne4G
GPS_SBAS_MODE卫星协议等等什么的
GPS_TYPEGPS种类,1为auto。
GROUND_STEER_ALT设置在什么高度上,开始在方向舵上使用地面转向控制来修正方向的偏差。
GROUND_STEER_DPS在RC上满方向舵杆时,应用在地面转向的舵面速率为多少度/秒
INS_ACCOFFS_XX轴的加速度计偏移量。这个设置使用加速度或水平运算。
INS_ACCOFFS_YY轴的加速度计偏移量。这个设置使用加速度或水平运算。
INS_ACCOFFS_ZZ轴的加速度计偏移量。这个设置使用加速度或水平运算。
INS_ACCSCAL_XX轴的加速度计测量。使用常规加速度采集计算。
INS_ACCSCAL_YY轴的加速度计测量。使用常规加速度采集计算。
INS_ACCSCAL_ZZ轴的加速度计测量。使用常规加速度采集计算。
INS_GYROFFS_XX轴的陀螺仪偏移量。这个数字来自陀螺仪的每次启动采集
INS_GYROFFS_YY轴的陀螺仪偏移量。这个数字来自陀螺仪的每次启动采集
INS_GYROFFS_ZZ轴的陀螺仪偏移量。这个数字来自陀螺仪的每次启动采集
INS_MPU6K_FILTERMPU6000是一个9轴运动处理传感器,包含陀螺仪、加速度计和其它传感器,通过这些传感器进行综合运算,给出姿态信息。这里的选项解释过于复杂和冗长,略过~~~
INS_PRODUCT_ID板子上装的IMU单元是什么种类的。 (read-only).
INVERTEDFLT_CH设置某个RC输入通道控制倒飞。当设置为某个通道后,该通道PWM值一旦超过1750,APM会控制飞机反转进行倒飞。
KFF_RDDRMIX方向舵配合副翼动作时的混控比例。默认的0.5让方向舵的混控动作看起来不是很大,建议测试改大后,一定要改回默认。
KFF_THR2PTCH油门与俯仰的混控,油门到俯仰的前馈增益
LAND_FLAP_PERCNT在自动着陆进近和拉平时襟翼开启的百分比,
LAND_FLARE_ALT自动着陆时,在什么高度锁定机头方向和拉平到LAND_PITCH_CD设定的着陆俯仰角度
LAND_FLARE_SEC距着陆点还有有多长时间时,锁定方向和拉平到到LAND_PITCH_CD设定的俯仰角度
LAND_PITCH_CD在没有空速计的飞机自动着陆时,使用的俯仰角度。
LEVEL_ROLL_LIMIT平飞时允许机身进行roll调整的最大角度,比如在起飞着陆时,过大的允许角度,可能会使机翼擦碰到地面。设置为0时,在自动起飞和着陆时将完全禁用方向保持。普通飞机和窄小场地不简易修改。
LIM_PITCH_MAX最大仰角限制,1度=100centi,默认爬升最大20度
LIM_PITCH_MIN最大俯角限制,1度=100centi,默认下降最大25度
LIM_ROLL_CD最大横滚倾角,默认左右各45度
LOG_BITMASK选择需要保存的Log文件种类,在APM2上,只有4MByte闪存,所以不要保存太多种类。各Log如下:  ATTITUDE_FAST=1, ATTITUDE_MEDIUM=2, GPS=4,  PerformanceMonitoring=8, ControlTuning=16, NavigationTuning=32, Mode=64, IMU=128, Commands=256, Battery=512, Compass=1024, TECS=2048, Camera=4096, RCandServo=8192, Sonar=16384, Arming=32768, LogWhenDisarmed=65536
MAG_ENABLE是否启用罗盘,注意:这个选项跟COMPASS_USE是不同的。这里启用的低感度的感应器,并且允许保存log文件,要使用罗盘进行导航,还必须设置  COMPASS_USE 为 1。
MIN_GNDSPD_CM当失去空速计量后,应遵循的最小地面速度。
MIS_RESTART进入自动模式后,是从头开始,还是继续原任务
MIS_TOTAL允许地面站加载的任务数量,不建议自行修改。
MIXING_GAIN对V尾和升降副翼的混控输出增益。默认为0.5,可以确保不让混合控制过载,并允许上述两种混控在输入通道达到极限,而输出通道还能保持控制。硬件混控经常设置为1.0的增益,让舵机反应更快,  但是会有过载。如果在V尾或升降副翼上的舵机没有足够的反应速度,就可以在此提高这个参数,这个混控允许的输出范围在900-2100微秒。
MNT_ANGMAX_PAN最大实际偏航角度设置
MNT_ANGMAX_ROL最大实际翻滚角度设置
MNT_ANGMAX_TIL最大实际俯仰角度设置
MNT_ANGMIN_PAN最小实际偏航角度设置
MNT_ANGMIN_ROL最小实际翻滚角度设置
MNT_ANGMIN_TIL最小实际俯仰角度设置
MNT_CONTROL_X在 MavLink 或 RC 控制下的Roll的倾角设置
MNT_CONTROL_Y在 MavLink 或 RC 控制下的Pitch的倾角设置
MNT_CONTROL_Z在 MavLink 或 RC 控制下的Pan的倾角设置
MNT_JSTICK_SPD游戏杆控制速度,0为位置控制,  小数值为低速,100为最大速度。通常10为较合适的设定,可以将动作速度控制为3度/秒。
MNT_MODE相机或天线的设置模式。
MNT_NEUTRAL_X当Roll在中间角度时,设置的Roll角度
MNT_NEUTRAL_Y当Pitch在中间角度时,设置的Pitch角度

网友:
做成文档。顶。

网友:
了不起!Bravo!

楼主:
唉,后面的部分,论坛识别为代码,不让发,版主看到了请放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后面的部分,论坛识别为代码,不让发,版主看到了请放行哦

不错,顶楼主!加我qq:8871504

网友:
谢谢楼主,真乃神人。

网友A:
楼主能翻译下四轴的不??

网友:
神一样的好帖啊,正好准备用apm来飞固定翼。这些太重要了,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怎么能让系统通过这种内容,不光是调参的翻译,还有一些固定翼调整的细节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翻译下四轴的不??

四周的使用广泛,人气极旺,基础部分翻译的都很到位,只是一些需要专业知识背景的内容,不好翻译,太专业吧,中文也会让人看不懂,通俗点吧,根本将不明白,如果只是玩玩,apm中文网的翻译是足够用的。当然固定翼的差的太远,否则我也不会这么辛苦翻译。

网友:
这个非常的好!

楼主:
MNT_NEUTRAL_Z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中间置时,Pan/yaw(方向)的角度是多少
MNT_RC_IN_PAN00:Disabled 5:RC5 6:RC6 7:RC7  8:RC8使用其他RC通道来控制Pan(yaw,方向)。
MNT_RC_IN_ROLL00:Disabled 5:RC5 6:RC6 7:RC7  8:RC8使用其他RC通道来控制Roll(翻转)。
MNT_RC_IN_TILT00:Disabled 5:RC5 6:RC6 7:RC7  8:RC8使用其他RC通道来控制Pitch(俯仰)。
MNT_RETRACT_X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缩回位置时的Roll角度
MNT_RETRACT_Y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缩回位置时的tilt/pitch角度
MNT_RETRACT_Z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缩回位置时的yaw/pantilt角度
MNT_STAB_PAN1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允许Pan的自稳关联到地球
MNT_STAB_ROLL1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允许Roll的自稳关联到地球
MNT_STAB_TILT1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允许Pitch的自稳关联到地球
NAV_CONTROLLER10:Default 1:L1Controller允许使用什么导航控制系统,当前只有一个L1可选,未来可能会有增加选项。
NAVL1_DAMPING0.750.6-1.0L1导航控制系统的阻尼系数。如果发现导航路径超出范围,可以每次增减0.05,该数值不应该低于0.7或高于0.85。
NAVL1_PERIOD25seconds1-60L1的跟踪回路周期。较大的数值对应不太灵敏的机身。默认的30是非常保守的设置,且将导致大多数的RC飞机转弯迟钝。给一些小型的、灵敏的飞机设置为接近20比较合适。如果设置了较小的数值,比如5或10,将导致非常激进的转弯,且有失速的风险。
PTCH2SRV_D0.020 0.1这是控制俯仰速率反应到升降舵的增益。这里调整的是俯仰控制回路的阻尼系数。这个参数的调整,可以帮助减少飞机在乱流中的俯仰反应。比如可以用在飞翼机型上,增强俯仰反应。每次的调整应在0.01,过大的数值会让飞机进行高频率的俯仰动作,导致机身受损。
PTCH2SRV_I00 0.5完整俯仰角度的增益控制。增加这个数值,就会在期望和测量到的数据间进行综合计算,然后在控制俯仰角度。
PTCH2SRV_IMAX15000 4500升降舵动作超出设定后,飞控将开始参与修正的角度。默认的是1500分度,飞控将限定舵机行程为+-15度。因为一般舵机最大的行程量是+-45度,所以三分之一的限定量,比较合适用于大多数的飞机。
PTCH2SRV_P0.40.1 2.0俯仰角度作用到升降舵的增益量。
PTCH2SRV_RLL10.7 1.5综合俯仰参数,用来计算在转向时,保持机头水平所需的俯仰量。默认的1适合大多数飞机,高手可以修正快速机动转弯时的偏差。如果一转弯就掉高度,可以每次增加0.05来补偿修正。如果转弯时增加高度了,可以减少数值修正。

楼主:
RC11_MAX1900pwm800 2200RC11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11_MIN1100pwm800 2200RC11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11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10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11_TRIM1500pwm800 2200RC11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RC2_DZ30pwm0 200RC2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2_MAX1987pwm800 2200RC2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2_MIN1020pwm800 2200RC2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2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2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2_TRIM1479pwm800 2200RC2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RC3_DZ30pwm0 200RC3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3_MAX1991pwm800 2200RC3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3_MIN1016pwm800 2200RC3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3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3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3_TRIM1368pwm800 2200RC3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RC4_DZ30pwm0 200RC4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4_MAX1991pwm800 2200RC4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4_MIN1022pwm800 2200RC4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4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4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4_TRIM1500pwm800 2200RC4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RC5_DZ0pwm0 200RC5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5_FUNCTION00:Disabled 1:RCPassThru 2:Flap  3:Flap_auto 4:Aileron 6:mount_pan 7:mount_tilt 8:mount_roll 9:mount_open  10:camera_trigger 11:release 12:mount2_pan 13:mount2_tilt 14:mount2_roll  15:mount2_open 16:DifferentialSpoiler1 17:DifferentialSpoiler2 18:AileronWithInput  19:Elevator 20:ElevatorWithInput 21:Rudder 24:Flaperon1 25:Flaperon2设置为0,将按照系统设定来控制,其它设置将使用对应的功能。
RC5_MAX1552pwm800 2200RC5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5_MIN1551pwm800 2200RC5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5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5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5_TRIM1551pwm800 2200RC5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RC6_DZ0pwm0 200RC6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6_FUNCTION30:Disabled 1:RCPassThru 2:Flap  3:Flap_auto 4:Aileron 6:mount_pan 7:mount_tilt 8:mount_roll 9:mount_open  10:camera_trigger 11:release 12:mount2_pan 13:mount2_tilt 14:mount2_roll  15:mount2_open 16:DifferentialSpoiler1 17:DifferentialSpoiler2 18:AileronWithInput  19:Elevator 20:ElevatorWithInput 21:Rudder 24:Flaperon1 25:Flaperon2设置为0,将按照系统设定来控制,其它设置将使用对应的功能。
RC6_MAX1500pwm800 2200RC6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6_MIN997pwm800 2200RC6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6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6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6_TRIM1200pwm800 2200RC6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楼主:
RC7_DZ0pwm0 200RC7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7_FUNCTION00:Disabled 1:RCPassThru 2:Flap  3:Flap_auto 4:Aileron 6:mount_pan 7:mount_tilt 8:mount_roll 9:mount_open  10:camera_trigger 11:release 12:mount2_pan 13:mount2_tilt 14:mount2_roll  15:mount2_open 16:DifferentialSpoiler1 17:DifferentialSpoiler2 18:AileronWithInput  19:Elevator 20:ElevatorWithInput 21:Rudder 24:Flaperon1 25:Flaperon2设置为0,将按照系统设定来控制,其它设置将使用对应的功能。
RC7_MAX1497pwm800 2200RC7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7_MIN1496pwm800 2200RC7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7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7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7_TRIM1497pwm800 2200RC7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RC8_DZ0pwm0 200RC8通道在中间点的死区
RC8_FUNCTION00:Disabled 1:RCPassThru 2:Flap  3:Flap_auto 4:Aileron 6:mount_pan 7:mount_tilt 8:mount_roll 9:mount_open  10:camera_trigger 11:release 12:mount2_pan 13:mount2_tilt 14:mount2_roll  15:mount2_open 16:DifferentialSpoiler1 17:DifferentialSpoiler2 18:AileronWithInput  19:Elevator 20:ElevatorWithInput 21:Rudder 24:Flaperon1 25:Flaperon2设置为0,将按照系统设定来控制,其它设置将使用对应的功能。
RC8_MAX1994pwm800 2200RC8通道的最大PWM脉宽。1000是常用的最低限度,1500为中间点,2000是最高位。
RC8_MIN997pwm800 2200RC8通道的最小PWM脉宽。
RC8_REV1-1:Reversed 1:Normal反转RC8通道的舵机方向。1为正常向前,-1为反转。
RC8_TRIM1993pwm800 2200RC8通道的中间点PWM脉冲宽度。

楼主:
RCMAP_PITCH21 8设置俯仰RC控制通道,通常俯仰设置就在通道2,但这里可以更改到任何其他通道
RCMAP_ROLL11 8设置横滚RC控制通道,通常横滚设置就在通道1,但这里可以更改到任何其他通道
RCMAP_THROTTLE31 8设置油门RC控制通道,通常油门设置就在通道3,但这里可以更改到任何其他通道
RCMAP_YAW41 8设置方向RC控制通道,通常方向舵设置就在通道4,但这里可以更改到任何其他通道
RELAY_DEFAULT00 Off   1 On    2 NoChange启动时继电器的状态。
RELAY_PIN1313:APM2 A9 pin 47:APM1 relay  54:Pixhawk FMU AUX1 55:Pixhawk FMU AUX2 111:PX4 FMU Relay1 112:PX4 FMU Relay2  113:PX4IO Relay1 114:PX4IO Relay2 115:PX4IO ACC1 116:PX4IO ACC2第一个继电器控制的数字针脚定义。这个针脚常用来控制相机。
RELAY_PIN2-113:APM2 A9 pin 47:APM1 relay  54:Pixhawk FMU AUX1 55:Pixhawk FMU AUX2 111:PX4 FMU Relay1 112:PX4 FMU Relay2  113:PX4IO Relay1 114:PX4IO Relay2 115:PX4IO ACC1 116:PX4IO ACC2第二个继电器控制的数字针脚定义。-1为禁用。
RELAY_PIN3-113:APM2 A9 pin 47:APM1 relay  54:Pixhawk FMU AUX1 55:Pixhawk FMU AUX2 111:PX4 FMU Relay1 112:PX4 FMU Relay2  113:PX4IO Relay1 114:PX4IO Relay2 115:PX4IO ACC1 116:PX4IO ACC2第三个继电器控制的数字针脚定义。-1为禁用。
RELAY_PIN4-113:APM2 A9 pin 47:APM1 relay  54:Pixhawk FMU AUX1 55:Pixhawk FMU AUX2 111:PX4 FMU Relay1 112:PX4 FMU Relay2  113:PX4IO Relay1 114:PX4IO Relay2 115:PX4IO ACC1 116:PX4IO ACC2第四个继电器控制的数字针脚定义。-1为禁用。
RLL2SRV_D0.020 0.1左右翻滚比例作用到副翼上的控制参数,可以减少飞机在乱流中的过度反应。每次调整0.01进行比较,过大的数值可能会造成飞机骨架损伤。
RLL2SRV_I00 1.0左右翻滚角度作用到副翼的参数。增加这个数值,可以让飞控抹平过度修正。
RLL2SRV_IMAX15000 4500副翼动作超出设定后,飞控将开始参与修正的角度。默认的是1500分度,飞控将限定舵机行程为+-15度。因为一般舵机最大的行程量是+-45度,所以三分之一的限定量,比较合适用于大多数的飞机。
RLL2SRV_P0.40.1 2.0左右翻滚角度作用到副翼的增益量。
RLL2SRV_RMAX0degrees/second0 180飞控允许的最大翻滚比例(度/秒)。0为禁用。但如果设置的太低,就不能保持导航需要的副翼量,飞机还会波浪式前进。设置太高或设为0,副翼在转向开始的时候,就会有很大舵量。默认60度/秒比较合适。
RLL2SRV_TCONST0.5seconds0.4 1.0飞控从希望的翻滚角度,到抵达该角度,所需的时间。0.5的数值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机型。高手可能希望减少这个数值来达到更快的反应。
RNGFND_FUNCTION00 Linear
    1 Inverted
    2 Hyperbolic
计算距离使用哪种功能。线性计算距离使用(电压-偏移量)*比例;反向计算距离使用(偏移量-电压)*比例;双曲线计算距离使用  比例/(电压-偏移量)。计算单位为米。
RNGFND_LANDING00 Disabled
    1 Enabled
是否允许在降落时使用测距仪。允许的话将在自动降落时使用测距仪。着陆进近和拉平都将使用这个测距仪。
RNGFND_MAX_CM700测距仪可以测量的最大距离(厘米)
RNGFND_MIN_CM20测距仪可以测量的最小距离(厘米)
RNGFND_OFFSET0volt,0.0010距离时,测距仪的偏移量电压
RNGFND_PIN-1连接测距仪的辅助接口针脚。APM使用0-9端口,
RNGFND_RMETRIC10 No   1 Yes设置测距仪是否工作在比例模式下。大部分的测距仪都是电压比例模式的,他们的输出电压都要受到供电的影响。但有些测距仪内部有稳压装置(例如SF/02),所以这个就不是工作在比例模式下的。
RNGFND_SCALING3测距仪测量和距离之间的比例因数
RNGFND_SETTLE_MS0测距仪获得读数,所需的时间(毫秒)。这个设置必须在下面STOP_PIN的参数已经设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参数决定了我们必须等待多长时间来获得测距仪的读数。声纳在7米范围内时,使用50毫秒的设定,来等待声纳脉冲的返回。
RNGFND_STOP_PIN-1允许或禁用测距仪使用某个模拟端口。-1表示当前没有端口,1为允许,0为禁用。防止声纳之间相互干扰。
RNGFND_TYPE0使用的是什么种类的测距仪
RNGFND2_FUNCTION0第二测距仪计算距离使用哪种功能。线性计算距离使用(电压-偏移量)*比例;反向计算距离使用(偏移量-电压)*比例;双曲线计算距离使用  比例/(电压-偏移量)。计算单位为米。
RNGFND2_MAX_CM700第二测距仪测距仪可以准确测量到的最大距离
RNGFND2_MIN_CM20第二测距仪测距仪可以准确测量到的最小距离
RNGFND2_OFFSET0第二测距仪0距离时的电压修正量
RNGFND2_PIN-1第二测距仪,哪个模拟端口用于测距仪。可以设置0-9的端口。
RNGFND2_RMETRIC1第二测距仪,该参数设定模拟测距仪是否是比例性的。大多数模拟测距仪都是按比例读数的,意思是它们的输出电压都会被供电所影响。另一些测距仪(比如SF/O2)会自带整流电路,所以它们不是比例性的。
RNGFND2_SCALING3第二测距仪 读数和距离的比例。米/伏
RNGFND2_SETTLE_M0
RNGFND2_STOP_PIN-1第二测距仪  是否允许或禁用在数字针脚使用模拟测距仪。-1标志没有针脚可以用。1为允许使用,0为禁用。防止声纳之间相互干扰。
RNGFND2_TYPE0第二测距仪 使用的是什么种类的测距仪

楼主:
不用谢,顺便的,大家互相帮忙!!

网友:
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APM是什么意思?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太有用了!

楼主:
RSSI_PIN-1-1:Disabled  0:A0   1:A1  13:A13  103:Pixhawk选择那个辅助针脚用来接收RSSI电压。这里默认为最大rssi为5v电压,0为最小。
RSSI_RANGE5Volt3.3:3.3V  5.0:5V定义接收RSSI的电压范围
RST_MISSION_CH0重置任务到第一航点的RC通道设定。当这个设定的通道PWM值超过1750,任务将被重置。0为禁用。
RST_SWITCH_CH0设置一个RC通道,用来重新启动出发围栏前的最后一个飞行模式。当这个设定的通道PWM值超过1750,重置开始。0为禁用。
SCALING_SPEED15m/s空速达到多少米/秒时,进行表面速度计算。注意,更改该参数会影响所有的P、I、D参数
SCHED_DEBUG00:Disabled 2:ShowSlips  3:ShowOverruns计算机相关,不太懂
SERIAL0_BAUD1151:1200 2:2400 4:4800 9:9600  19:19200 38:38400 57:57600 111:111100 115:115200USB接口的波特率设置
SERIAL1_BAUD571:1200 2:2400 4:4800 9:9600  19:19200 38:38400 57:57600 111:111100 115:115200数传接口的波特率设置
SKIP_GYRO_CAL00:Disabled 1:Enabled当允许这个选项时,APM将在启动时跳过陀螺仪校准,使用上次飞行时保存的陀螺仪数据,如此一定要在飞行前确认高度等数据,因为一些板子可能在启动时的陀螺仪校准,会有明显的不同,  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而如果陀螺仪校准被跳过,APM将在启动的几分钟后,依赖陀螺仪的移动探测功能去收集正确的校准数据。这个功能在解决某些问题时非常有用。
SR0_EXT_STAT2Hz0 10
SR0_EXTRA110Hz0 10
SR0_EXTRA22Hz0 10
SR0_EXTRA32Hz0 10
SR0_PARAMS10
SR0_POSITION3
SR0_RAW_CTRL3
SR0_RAW_SENS2
SR0_RC_CHAN5
SR1_EXT_STAT1
SR1_EXTRA11
SR1_EXTRA21
SR1_EXTRA31
SR1_PARAMS10
SR1_POSITION1
SR1_RAW_CTRL1
SR1_RAW_SENS1
SR1_RC_CHAN1
STAB_PITCH_DOWN2这个参数控制了,当在低油门杆量的时候,FBWA和AUTOTUNE模式飞行时的下降量。油门杆位置超过TRIM_THROTTLE参数设定的中间位时,飞机不会下降。低于中间位时,就会按照具体的油门杆位置,进行下降。0油门杆位置时,就会使用当前参数设定的量进行下降。这个参数的目的就是为了在FBWA模式小油门量飞行时,帮助飞机保持空速,比如在没有空速管的着陆进近。2度的默认值,适合大部分飞机,更高的数值可能适合较大负载的飞机。
STEER2SRV_D0.0050 0.1这个参数是为了减少转向时的抖动。得按不同的飞机自己试着调。

楼主:
经过实际检验,更正几个翻译理解错误:

FLAPERON_OUTPUT00:Disabled 1:UpUp 2:UpDown  3:DownUp 4:DownDown是否允许软件控制襟副翼的输出。如果启用这个参数,APM将通过软件,给FLAPERON1和FLAPERON2这两个FUNCTION选项里的辅助选项,进行襟副翼混控调制。这里有4种不同的混控模式,对应到襟翼和副翼的混控伺服系统。注意:这里不能使用RC遥控信号直通到混控输出端,比如在APM1的通道8上使用手动控制。所以,如果你使用APM1,就要先设置飞行模式的控制通道到8以外的其他通道。同时要注意对混控的增益(MIXING_GAIN)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本参数不能与升降副翼(ELEVON_OUTPUT)  或 升降副翼增益(ELEVON_MIXING) 进行关联设置。
这个参数是用来控制襟副翼混控的,襟副翼混合的功能是不常见的,它是把襟翼和副翼的功能混合到一起,只需要飞机上有副翼就行了,但左右两个副翼要能单独控制。这样在打开襟翼功能的时候,两个副翼都同时向下运动,实现襟翼的功能。但是在襟翼功能打开的时候,如果需要副翼功能,舵机还可以单独控制某个副翼单独动作,实现ROLL的功能。APM目前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但只局限于手动模式,其他有自动功能的模式,都不能稳定的使用,还在研究为什么。

GROUND_STEER_ALT0Meters-100 100设置在什么高度上,开始在方向舵上使用地面转向控制来修正方向。非0的数值,将会启用STEER2SRV控制器,在home的高度限定之内用转向舵控制。

LAND_FLAP_PERCNT100percent0 100在自动着陆进近和平飘时襟翼开启的百分比,
LAND_FLARE_ALT2meters,0.1自动着陆时,在什么高度锁定机头方向和平飘到LAND_PITCH_CD设定的着陆俯仰角度
LAND_FLARE_SEC2seconds 0.1距着陆点还有有多长时间时,锁定方向和平飘到到LAND_PITCH_CD设定的俯仰角度

MIN_GNDSPD_CM400cm/s空速计控制速度的情况下,所允许的最小地面速度(我理解为GPS速度)。

这个参数主要用于特大风速的情况下,还能让飞机继续抵达目标。假设飞机的巡航速度是10米/秒(空速),如果目前的风速也是10,那么飞机就会悬停在空中了(相对地面而言),所以,此时如果要求飞机必须飞到前面的点,就得增加巡航空速,比如增加到12米/秒,这样飞机就能以2米/秒的速度前进了(会非常慢)。设个参数实际上就是对GPS测量到的最空速做一个最低限制,凡是低于这个GPS限定的空速,都要求飞机增加油门来保持飞机对地面而言的相对速度,而不管空速如何。

STAB_PITCH_DOWN1这个参数控制了,当在低油门杆量的时候,FBWA和AUTOTUNE模式飞行时的下降量。油门杆位置超过TRIM_THROTTLE参数设定的中间位时,飞机不会下降。低于中间位时,就会按照具体的油门杆位置,进行下降。0油门杆位置时,就会使用当前参数设定的量进行下降。这个参数的目的就是为了在FBWA模式小油门量飞行时,帮助飞机保持空速,比如在着陆进近时可以不用依赖空速计。2度的默认值,适合大部分飞机,更高的数值可能适合较大飞行阻力的飞机。

以上都是前几处有错误翻译的地方。

网友:
这是一哥,感谢分享,好人呀。。

网友:
很好,正是我要找的资料,学习了

楼主:
我确定有些翻译的不正确,还望大家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错误,共同娱乐

网友:
我一直在用APM飞固定翼,这个非常好,楼主太强大了!!!

做成文档吧,

网友: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parameters/
这个是英文的原版参数说明,
有兴趣的研究下,我特别喜欢现在的树形参数结构,不会让你感觉一团麻纱。

仔细看完楼主的翻译,大有收获!!!非常感谢!谢谢谢谢!

网友:
正需要,现在飞机再做上飞控前的各种极限测试

网友B(2014-12-03):
请教下楼主,我小胖子v尾,在增稳模式,俯仰的舵量非常小,请问要调哪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我小胖子v尾,在增稳模式,俯仰的舵量非常小,请问要调哪个参数?

mixing gain,混控增益,这个参数默认是0.5,放在在天行者上是刚好,但在大胖子上就不行了,因此还炸过一次。后来我改成0.8,就很舒服。

网友:
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xing gain,混控增益,这个参数默认是0.5,放在在天行者上是刚好,但在大胖子上就不行了,因此还炸过一 ...

谢谢指导!
舵量好像是大些了,副翼的舵量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了,做个下载文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舵量好像是大些了,副翼的舵量呢?

副翼的原参数感觉动作很柔和,很舒服,建议不要调了,否则跟自稳模式动作都一样来,就失去FBW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的原参数感觉动作很柔和,很舒服,建议不要调了,否则跟自稳模式动作都一样来,就失去FBW的意义了。
...

自动调参很好用

网友C:
我的APM3.2版本固件天行者1680在自稳模式下油门打到底怎么只有74%的油门怎么回事  调那个帮忙指导下

网友:
这帖子简直太棒了,小白福音啊,给楼主100个赞

网友(2015-02-09):
请问楼主什么时候上传 EXCEL 啊

网友:
不顶对不起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APM3.2版本固件天行者1680在自稳模式下油门打到底怎么只有74%的油门怎么回事  调那个帮忙指导下
...

要校准一下遥控的油门,你应该是不小心调了

网友(2016-04-12):
请问楼主,pixhawk玩固定翼(常规布局),发现姿态模式下升降舵的修正角度太小,怎么调整?

网友(2016-05-17):
太强大了,我正需要这个哦,谢了!!!!!!!

网友D(2017-02-07):
这个必须赞

网友E(2017-05-13):
楼主辛苦了!做成文档的朋友也辛苦了!非常有用。能再出一个飞行模式的解释就更好了

网友F:
感謝分享造福人群

网友G:
楼主太强大了!我顶您的帖,顶到你舒服!

网友H(2017-06-17):
这个真是用apm的魔友的福音啊

网友I:
有楼主这样无私的奉献,才有APM开源的的繁荣

网友J:
我天,这得英语40级了吧

网友K:
这个牛逼,必须顶一个

网友L(2019-05-11):
楼主能否讲解下自动航线紧急开伞跟手动模式下的开伞问题?

网友M:
这么好的帖子得加精啊(~ ̄▽ ̄)→))* ̄▽ ̄*)o

网友N(2020-03-27):
是通过软件翻译的?还是人一句一句翻译?

网友O:
技术贴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