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Vision+ 调参软件 v3.08问题

楼主(2014-10-29):
Phantom 2    Vision   Vision+ 调参软件 v3.08问题

云台没有1.006

电池历史记录APP无法查询提示该电池版本不支持此功能

返航高度在APP设置后,VISION显示设置失效

VISION+显示设置正常

网友A:
手头有v+,没有v ,不清楚是否如此了。。。云台固件升级到1.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v+,没有v ,不清楚是否如此了。。。云台固件升级到1.10了

云台固件在哪升级
没有升级的选择

网友B:
请楼主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感谢,已成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