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遥控器冲电冲到多少伏算充满,充满了有什么指示吗,充电器红灯变绿?

楼主(2014-10-29):
问题同上,请大神指教

网友:
没有任何指示,原厂充15小时左右,或者使用其他充电器,循环几次,大电流充。

网友A:
一般充好是7v左右,放电到6v左右就要小心,因为很快就会掉到5.6阈值,可以购买锂铁的控电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好是7v左右,放电到6v左右就要小心,因为很快就会掉到5.6阈值,可以购买锂铁的控电取代。。。

充满充满充电器指示灯变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充满充电器指示灯变绿吗

不会

楼主:
S1000在A2调参中的imu和gps安装位置位置怎么填

网友:
我一般冲到7.2,没有任何冲满指示,我觉得很坑。还有掉电太快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