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电机异响帮忙听听看

楼主(2014-10-29):
S900电机异响帮忙听听看,开始怀疑桨的声音,这个视频是把桨拆掉录的,视频第30秒尖尖的声音。飞机装机试飞3-4个电。 就是右边某个电机有异响,其他都正常。大家听听看~

网友:
貌似正常的吧

网友:
你的不停的动机架电机输出不一样啊,而且4114pro是带桨座的,你所谓的异响可能是桨座的关系

网友:
群里就告诉你没问题咯

网友A:
有桨座切风,再加上飞控有补偿,你再动来动去,自然声音怪怪的了。。。

网友:
正常 正常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桨座切风,再加上飞控有补偿,你再动来动去,自然声音怪怪的了。。。

为什么只有右边某个有异响·其他方位没有呢·

网友:
貌似很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s800上面也有这个声音。你飞行中有什么特殊的现象吗?

网友:
哥们你要是继续这么搞你的电机,你就等着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