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ce one故障求专家帮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29):
用系统飞行一段时间,飞机有的时候突然往左或有倾斜,而且要摔机的那种角度,打舵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切为手动飞机才不会有事。再次切回自驾系统飞行有没问题了

楼主:
用系统飞行一段时间,飞机有的时候突然往左或右倾斜,而且要摔机的那种角度,打舵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切为手动飞机才不会有事。再次切回自驾系统飞行有没问题了,

网友:
貌似可以返厂换内部减震棉

网友A:
请楼主联系售后返厂检测IMU,需寄回物品包括主控和IMU模块。

网友:
高级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联系售后返厂检测IMU,需寄回物品包括主控和IMU模块。

寄回去换了IMU减震膜了,说没问题,但我想知道这具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