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这样机架做个X8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10-29):
如果用这样机架做个X8效果怎么样,机架绝对坚固,承重和稳定肯定好!

碳圈270克,加条幅和花鼓490克,重量也可以,承力300公斤,中间承力50公斤

画了个示意

网友:
架子何在?

网友:
什么样的机架?图?

网友:
自行车轮圈????要是把马达放在车条上呢?外圈还能起保护桨的作用。

网友A:
你知道一个碳纤维的车轮多少米不

网友B:
你的头像太小了 他们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一个碳纤维的车轮多少米不

这个990元整个轮组的价格,稍微贵了点!

楼主:
不到五百克还好吧,如果只要圈中间的条辐换成碳管应该更轻,光圈只有270克

网友C:
晚了,隔 壁板块视频里车圈四轴已经飞起来了。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
这种轮圈,有26寸、27寸、700C三种。后两种其实差不多。

要注意的是:有些高档轮圈的轮沿很窄,有些碟刹圈的轮沿甚至不是平的。
所以,选择低档货有时候更便于安装。当然,会重100~2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太小了 他们在说啥

网友:
弄点重量上去 试一下10米高自由落体有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了,隔 壁板块视频里车圈四轴已经飞起来了。

没错,早就看过了。。。

网友:
哈哈,个人觉得绝对可以,楼主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机架整体性相当好,可以承受非常大的李,比常规的8轴机架要好的多的多了,

网友:
可以把辐条去掉一些,质量可以减轻,强度满足的情况下

网友:
自行车轮圈

网友:
这个和其它多旋翼是一样一样的,只是装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死飞的车轮吧?

网友:
好像看过人家提过

网友D:
结构上载荷和承重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重量飞得上去不?

网友:
碳圈DT Swiss的,160克,26寸山地的,大概6000左右的样子
建议找Shimano的专卖的人,定钪合金的xtr圈,估计1200,重量相差不大,但是金属加工性好,而且强度像钢。

你觉得合适买的,神马捷安特的,在骑车比赛的人眼中,只能算是精灵或者wale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载荷和承重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重量飞得上去不?

我看总共就四百多克,好多普通机架比这个重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国外有视频,四轴

网友:
我以为是自行车圈呢

网友:
承重是纵向好吧?不是横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五百克还好吧,如果只要圈中间的条辐换成碳管应该更轻,光圈只有270克

好吧,我默认认为是钢辐了。。。碳的真的好贵啊,对了,尽量减少形阻